[記憶體] 美光SSD MX500 這不知道還有機會修好嗎?

楼主(2021-09-16):
一時衝動把筆電摔了,裡面的SSD插座SATA 7+15p電源部分的接點脫離主板,知道這是人為的想自己修,結果烙鐵在融接點,越弄越糟想刮表皮看線路,好像刮到下一層薄薄的金屬層,可能要自己從新飛線,訂購了接頭7+15的插座,刮壞的是不是要買綠漆隔離,再加光固膠固定接點。反正也找不到點位圖紙,先當死馬醫看看,再不行可能要花五百買料板移植晶片。好像掉了兩個貼片電容。

摔壞的板子

摔壞的板子

楼主:
知道買維修工具跟材料差不多可以買新的SSD,不過還是喜歡自己DIY上面的晶片還很新。

网友A:
貼圖方式錯了,請改正
圖片要手動插入文章,才不會出現檔名

如果是用手機發文,請先轉成電腦版再發文,會比較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方式錯了,請改正
圖片要手動插入文章,才不會出現檔名

感謝指導

网友:
眼力 焊接  問題不在贅述

有個第二階段的問題先提醒
插座固定於PCB  這股力量 須能承受 插頭的插拔力
插頭拔出時  修復的位置  能承受嗎?

网友:
建議還是尋求第三方維修。

网友:
SATA SSD其實不難維修
電源部分幾乎只會用到5V跟3.3V,也就是各3pin再加上GND pin
訊號7 pin就TX/RX各2 pin 串聯貼片電容0.22uF
剩下3 pin都是GND
表層銅箔掉了只要小心追到上游的來源
要修復其實不難

网友:
如果要搬板維修的話, 資料會不見哦~~~
如果你要保資料還是要原板維修
另外這顆應該是TLC的Flash, 主控應該是2258 or 2259
買板子的話主控要找有支援你板子上的Flash型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