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幫儀器拉個皮條

楼主(2021-09-16):
攜帶型示波器的提把斷掉了無法手提只好自己手工做個提把用。

本來是想找舊皮帶剪一節來用,但是找不到剛好適合寬度的只好去手工藝材料行買皮條來做。

買的是兩公分寬度剪完還有剩很多,裁好長度並修飾了兩端再打幾個洞鎖了四顆螺絲當阻擋防止皮條滑動出來。
因為皮件很軟很好切所以施工過程很簡單一下子就做好了,順便還染個喜歡的顏色。

裝進提把固定座裡也很合(那是當然的量身定做品)

跟原本的提把擺一起對比看看,原本的是塑膠材質時間一到就脆裂了。

裝到機器上,看起來質感還不錯應該比原廠的還要漂亮與好用。

這下保證用的比原廠件還要久!

网友A:
提把斷了居然沒摔到,看來運氣不錯。要不要選幾個號碼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把斷了居然沒摔到,看來運氣不錯。要不要選幾個號碼試試?

塑膠提把要斷前會有徵兆例如彈性與黏手,這時就不要再用它了否則就會發生意外。
這機器雖是美國品牌但卻是日本設計與製造,提把裡面沒有放鋼條當然脆弱的多。
美、日分別設計的用料與耐用度真的有差。

网友B:
    可以說個提醒的話嗎?
    工藝店的皮帶.一般是用來給女孩子用的包包當背帶提帶用的.負荷不重.即使斷帶摔落.東西也不會有甚麼損傷.但用在儀器上就要小心了.
    由於是合成皮帶.強度不是很高(天然也差不多.只是較貴).所以很好切割.用在一般包包背帶上.會留下足夠餘料頭增加強度.防止餘料不夠直接撕裂脫落.為了好作業.一般就是打孔機直接打孔.然後用雞眼釘扣固定.
    看樓主加工.應該是鑽孔或是打孔吧.這樣破壞了結構.餘料頭又剩下不多.又使用在儀器上.所以短時間短距離提拿.應該是可以.但是長時間或長距離.就要小心了
     我比較建議.使用厚一點的尼龍編織帶.切斷火焰封口.用改錐擴孔(或是尖牙螺絲釘擴孔).盡量不要破壞組織結構.如果太窄不好提拿.可以加矽膠管或其他軟管.這樣比較安心.有足夠空間還可以加上華司增加受力面積.
      樓主用皮帶.建議至少不要用鑽孔打孔的.用改錐擴孔.餘料頭盡量留多一些.留多了.最多提帶不能貼伏儀器表面.但至少防止撕裂方面.要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說個提醒的話嗎?
    工藝店的皮帶.一般是用來給女孩子用的包包當背帶提帶用的.負荷不重.即使斷帶 ...

感謝提醒也說到此篇的重點!

首先說明此機重量只有 3 公斤與女生包包重量差不多,皮料為真皮非合成皮所以此提把的強度比較不會擔心。
皮件就怕潮濕如果讓他保持乾燥其強度不會太差,此機內部更怕潮濕所以才想用皮件來製作提把。

打孔是用專用的沖孔器,原本有多做一個試驗品打上雞眼扣來測試強度,有上彈簧秤真實測試拉力,但覺得雞眼扣尺寸太大減低了皮提把的強度就改成以螺絲固定。
改成沖 2mm 的小孔 M3 螺絲是旋轉進去的,用螺絲鎖緊還有對皮件的夾合摩擦力,實測拉到 10Kg 螺絲周圍皮件沒什麼變形。
本來是還在想將皮帶反折上膠再縫合就像是褲皮帶與皮帶頭結合的方法,但試驗的結果看鎖螺絲的方法也不錯就沒這樣做了。

現在會擔心的不是自製的皮提把,是原來的與提把結合的方形塑膠扣具,製作時就有在想是不是應該將這兩個塑膠件改成金屬件?
是有在想畫個圖請 NC 摺床工廠用白鐵沖壓做兩個。

网友B:
也可以考慮改成類似這種的.D扣改4方扣.材質用白鐵.機體面強度不夠可以考慮用4孔的.或是大面積華司輔助.不過要鑽孔鎖白鐵螺絲.樓主動手能力夠強.不考慮再轉手儀器.可以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考慮改成類似這種的.D扣改4方扣.材質用白鐵.機體面強度不夠可以考慮用4孔的.或是大面積華司輔助.不 ...

我不喜歡亂改或稱為土炮的改裝,機器儘量原汁原味的修復,即使改換材質也要接近原來的部品外觀與顏色。

如果只是要換個提把市售有許多現成總成多種尺寸能夠選擇,但是總覺得不搭很醜。
修理的話不能只考慮功能性還要考慮耐用與外觀這些因素。
我還有台儀器的提把是包實木的抓起來的手感就是很棒,現在這台改成皮手把也不錯。

网友C:
DIY樂趣無窮
但電商拍賣上有些提把約百來塊(掏飽更低)
樣式也很原廠,強度尚可
若另找廠商焊鐵板所不貲
大大要不要考慮看看

隨機網拍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樂趣無窮
但電商拍賣上有些提把約百來塊(掏飽更低)
樣式也很原廠,強度尚可

這些現成行李箱提把也曾經考慮過,但總覺得不是方方正正的外型與儀器比較不配,且重量也沒有比較輕的。
畢竟只要承重 3-5 公斤的提把使用太過粗壯能到 30 公斤的好像也有點過頭,輕薄又有些強度是我的更換重點。

也可能只會去找個現成提把用的金屬固定座來替換現有的塑膠件,而自製的皮手把目前手感很滿意還會繼續用就是不喜歡塑膠握把會黏手的手感。

网友:
翻了我的幾本樣本,好像都是類似的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