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32 5500開機螢幕燈光閃爍~~過一分鐘才會正常

楼主(2021-09-18):
想請問一下各位高手~~這螢幕背光會閃爍~但過一分鐘就會好了~是CCLF燈管~高壓板~還是電源板有問題呢

网友:
螢幕背光閃爍 電源版 高壓版 主板都有可能
用二台三用電表測量
一台接在高壓版的輸入電源腳 看電壓是不是穩定 不穩可能是電源版電容
一台接高壓版的開啟腳 看電壓是不是正常
如以上二個情形都正常
就是高壓版或燈管問題了

网友:
電源居多 這個毛病

网友:
拆開量就知道了!當然可能量測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