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ONY手提音響聲音過小可能的原因?

楼主(2021-09-18):
●機型: sony cfd-s07cp

●故障: 聲音過小。此機聲音調整共10大段,1~5幾乎聽不到,要開到10才有小小聲。大約就是正常開到2段的聲音大小。

●個人猜測可能原因:
1.Power Amp IC (IC302)壞了? 因為CD、FM、Audio In,聲音都一樣小聲。
2.濾波電容? 16V 4700uF (C950),我看他側邊凹了,但我拆下量容值卻正常。

●請教聲音小可能的原因?
1. 因為有小聲音發出,所以Pre Amp (IC301)應該正常? 還是說Pre Amp本身給Power Amp (IC302)的訊號小,所以才小聲?
2. 濾波電容(C950)會影響聲音大小嗎? 容值量起來正常也會壞嗎?
3. 我看有顆控制Volume + - 的IC (IC303),因為既然可以調整聲音大小,所以這IC 應沒問題?
4. 這些IC要如何量測是否正常? 量訊號大小要示波器?那我可能沒法度了...

歡迎給我維修方向及建議!願大家平安度過這煩人的瘟疫!

PS.有附SERVICE MANUAL在文末

Sony CFD-07CP

音量最高開到10,大概等於正常開到2的音量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Power Amp IC 跟 濾波電容

Power Amp IC 反面

Pre Amp (IC301) 線路圖

Power Amp (IC302) 線路圖

网友A:
不是有手冊嗎?依據手冊量取各組電源的電壓各是多少。
前面的 Audio In 可以灌音樂信號試試是不是一樣小聲。

网友B:
請教聲音小可能的原因?

題外話:喇叭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聲音小可能的原因?

題外話:喇叭是好的嗎?

喇叭OK~我有拿別的AMP輸出,還蠻大聲。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手冊嗎?依據手冊量取各組電源的電壓各是多少。
前面的 Audio In 可以灌音樂信號試試是不是一樣小聲 ...

已量過,大致符合。
我不知的是音量1跟10,哪裡會變化? 變化多少才正常。

[前面的 Audio In 可以灌音樂信號試試是不是一樣小聲],FM、Audio In,CD 都小聲。

TKS!

网友C:
用手去碰觸 IC302  6 或 7 Pin

喇叭 的 聲音 如何 ?

网友D:
POWER AMP IC302 輸入腳(6)(7)
用手指碰小起子金屬部份  傳入IC302 輸入腳(6)(7)
讓人體感應電場60HZ哼聲 傳入AMP  聽喇叭大小聲
判別 AMP 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去碰觸 IC302  6 或 7 Pin

喇叭 的 聲音 如何 ?

沒開FM,即沒輸入音源時,會有[嗯~嗯~嗯~]雜音
有開FM,即有輸入音源時,會有[啪~啪~啪~]雜音

不過聲音都不大(音量已調至最大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AMP IC302 輸入腳(6)(7)
用手指碰小起子金屬部份  傳入IC302 輸入腳(6)(7)
讓人體感應電場60HZ哼聲 ...

沒開FM,即沒輸入音源時,會有[嗯~嗯~嗯~]雜音
有開FM,即有輸入音源時,會有[啪~啪~啪~]雜音

不過聲音都不大(音量已調至最大10)

楼主:
剛剛量Pre Amp (IC301),剛剛忘了量,每個腳位的電壓幾乎都是小很多,甚至量不出來,
是我測量方式錯誤嗎?我是負極搭在GND (PIN7)然後去量,應該沒錯吧?
圖上標2.1,我量0,或是0.02

楼主:
搞不定,我弟說這台網拍賣500,不過賣完了~~~

想把這兩個IC換掉:
Pre Amp       IC301   TA2068NG(5,HZ)  =>台灣大陸完全找不到,好像是SONY特規的,體積比Toshiba的TA2068N小很多
Power Amp   IC302   UTC8227             =>這顆台灣網拍有,也可用TA8227代替

今天下午一直打雷但沒下雨!
PM06:00時整個天空大紅!連屋子裡都被照的紅紅的,
我衝到屋頂用手機拍了幾張,但是拍不出那個紅色天空,

▼拍不出紅色天空1

▼拍不出紅色天空2

▼拍不出紅色天空3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量Pre Amp (IC301),剛剛忘了量,每個腳位的電壓幾乎都是小很多,甚至量不出來,
是我測量方式錯誤嗎? ...

19腳VCC對第7腳GND,5.6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腳VCC對第7腳GND,5.6V是否正常?

不正常,也是很小的值,0.02V左右。
應該說PRE AMP上的腳位我量起來都怪,
不知是我方法錯還是這IC有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正常,也是很小的值,0.02V左右。
應該說PRE AMP上的腳位我量起來都怪,
不知是我方法錯還是這IC有問題 ...

那就再量R309兩端電壓多少?黑棒接IC第7腳。

電路工作電壓要先正常,工作電壓不正常其他都不必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再量R309兩端電壓多少?黑棒接IC第7腳。

喔~有差異耶,R309兩端電壓各為 6.24V 跟 0.171V
剛剛您問的[19腳VCC對第7腳GND]也是0.171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喔~有差異耶,R309兩端電壓各為 6.24V 跟 0.171V
剛剛您問的[19腳VCC對第7腳GND]也是0.171V

那就是R309 47Ω 斷路了。

先用1顆 1/4W 47Ω 焊上去試試看。

要注意是否C303或C312短路導致R309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R309 47Ω 斷路了。

先用1顆 1/4W 47Ω 焊上去試試看。

我剛量一下R309阻值52.6歐,好像跟圖上47歐差不多... 會造成這大差異?

OK~我換換試試,不過要先找到1/4W 47Ω 才行...哈~

感謝您指導!中秋快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剛量一下R309阻值52.6歐,好像跟圖上47歐差不多... 會造成這大差異?

OK~我換換試試,不過要先找到1/4W ...

是拆下來量嗎?線上量不準喔。

如果這顆電阻沒壞,兩端壓差這麼大會很燙喔。

可以用兩顆100Ω並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量過,大致符合。
我不知的是音量1跟10,哪裡會變化? 變化多少才正常。

看圖

信號先到音控 IC303 做選擇再到前置放大 IC301 再回音控 IC303 調音量與音質最後才到功率放大 IC302。
這幾顆 IC 都要先查電源與控制腳是否正常作動,還有 Mute 的回路有無正在作動,基本上這樣就能查出問題點。
沒有示波器一樣可以查音頻訊號大小,用電腦音效輸出產生 400Hz Tone 接到 Audio In,再用數字電表 ACV 來量各路訊號大小。

网友F:
C303跟C312拆了如果會正常就是電容壞了
無效就是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拆下來量嗎?線上量不準喔。

如果這顆電阻沒壞,兩端壓差這麼大會很燙喔。

今日把R309焊下,量阻值為正常的47歐,所以這顆應該正常?
同時焊上一顆47歐的色環電阻,量電阻兩端的電壓跟之前一樣為 6.24V 跟 0.171V,
所以...狀況沒改變,音量還是小小聲。

而且色環電阻好像受高熱後都變色了

▼色環電阻變色了,應該很燙,我還是不要去摸好了!

楼主:
感謝~現在是查到IC301 (Pre Amp)電壓 輸入跟 輸出都不對,
可能PRE AMP 輸出小,所以後方POWER AMP 接收後放大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C303跟C312拆了如果會正常就是電容壞了
無效就是IC壞了

嗯~晚點試試! 雖然我不知原理,哈~
感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晚點試試! 雖然我不知原理,哈~
感謝!

電源從 R309 進來,就只接 IC301、C303、C312 這3個零件,電壓會掉這麼低表示這三個零件其中一個或多個吃大電流,C312可能性很高。

只是原本 R309應該很燙,怎沒發現?我找問題時習慣用生化溫度測量儀(手指)到處摸摸看,異常溫度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從 R309 進來,就只接 IC301、C303、C312 這3個零件,電壓會掉這麼低表示這三個零件其中一個或多個吃 ...

對!我剛剛線上量C312,好像短路了~

C312規格是 【 0.001uF  50V  】,那拆掉不裝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剛剛線上量C312,好像短路了~

C312規格是 【 0.001uF  50V  】,那拆掉不裝有影響嗎? ...

先不裝沒關係,不過要拆下來量才能確定,板上雖然量C312兩腳,但實際上電路跟其他零件接在一起。

楼主:
答案揭曉: C303 這電容壞了,拆掉後音量都正常了!

C312 跟 R309都是好的,C312剛剛拆下量並無短路,然後用力一夾不知噴到哪裡去了,不裝會怎樣嗎?

R309兩端電壓也恢復為6.24V & 5.8V

感謝各位教導!祝大家中秋快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揭曉: C303 這電容壞了,拆掉後音量都正常了!

C312 跟 R309都是好的,C312剛剛拆時不知噴到哪裡去了, ...

C312過濾電源高頻雜訊用的,沒裝影響不大,
可以找不是SMD的綠色麥拉電容,0.001uF很容易買到。
C303是濾波反交連電容,要找一顆相同容量補焊回去喔,沒裝的話電源電壓會不穩定。

网友:
還能找到電路圖,真不錯

网友:
版上全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