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L 4燈驅動板自己會斷電

楼主(2021-09-18):
電視機看著看著, 說隔天開起來螢幕亮了一兩秒的 LOGO 就沒了畫面, 電視聲音還存在.

看到機器, 發現背光不亮了, 所以用其他電腦用的燈板測試, 證明機器本身12V供電正常, CCFL也正常, 應該是CCFL驅動電路有問題自行斷了電.

整合在電源板的CCFL驅動電路, 芯片用 TL494, MOSFET 是 ME4946, 以為簡單, 結果不會修理. 到底是驅動電路問題還是PWM訊號有問題還沒查到, 不過看到由其中一個 3KV 5P 的藍色電容燒爆裂. 希望有大俠們給點建議, 雖然不值錢的電視, 試試看練功幫助人家.

去掉了爆電容的那一路, 症狀依舊, 所以不理解了

网友:
3KV 5P  藍色電容  諧振電容故障  諧振高壓就起振不來  CCFL 當然點不亮

网友A:
引用新增部分:
           去掉了爆電容的那一路, 症狀依舊, 所以不理解了

爆電容 指高壓電容沒錯吧...
CCFL 冷陰極管 是高壓點燈  沒接引起異常
設計上會加保護電路   插座接觸不良  預防高壓跳火

所以有的機型 即使只是 其中一根燈管故障點不亮  也會將燈管驅動鎖關了

多管電流不平衡   同組少一根負載高壓過高... 等等視保護範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新增部分:
           去掉了爆電容的那一路, 症狀依舊, 所以不理解了

經過S大提醒, 看了一下電路板, 應該是兩隻燈管串連或者並聯為一路, 其中一路是監測電流或保護用途, 搜尋了一下網路, 有看到類似的解說,
http://ee.mweda.com/rd/151814.html

沒有空閒為了那個幾分錢的藍色電容, 要單獨買的話運費也不划算, 買20元的燈板改裝也是差不多錢, 所以乾脆改裝把那兩隻試機的驅動器塞入機殼裡面就算了, 省掉麻煩的接線, 上電直接亮背光, 不調光也不受主板控制, 所以使用者不許再用遙控器待機, 不看的話要關電, 不然就是一個長方形照明燈, 真正協助省電環保. 沒想過還會遇到 CCFL 背光的電視, 才要學一下它的原理.

液晶电视CCFL控制电路的设计 - 微波EDA网 Binder1.pdf
液晶电视CCFL控制电路的设计 - 微波EDA网 Binder1.pdf (737.76 KB, 下載次數: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