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吊扇燈遙控器按成功率很低

楼主(2021-09-18):
這是大概20年前的控制吊扇轉速(1~3)跟燈的開關的遙控器
大概上個禮拜有摔到一次遙控器
但一時無大礙
直到前兩天突然失靈
我按按鍵LED都會亮
有時候測得到它的頻率
大多數是測不到的
測得到的裡面又有少數幾次可以讓接收器作動
且似乎拔掉電池等一下剛裝回去的前數十秒的時間內按成功機率會提高
但每次測到的數值並不是很固定
344上下的數字好像出現得比較多次

這是接收器接LED燈做測試:

正面跟背面圖(我有把圖片翻轉好對照孔位):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好像是遙控器的問題
但該從哪個部分著手呢
我看焊點好像都沒問題
led燈有可能會壞嗎(按住時0.65v)
晶片是HT-12E
從左上、左到右5顆電阻的值分別是1、47.3k、47K、970K、9.83K
謝謝~~

楼主:
請問最左邊那個綠色電容蜂嗚檔是通的是否壞了呢
它的右邊也有一顆標示2.7的電容的電阻值856

抱歉更正這兩顆好像沒壞
拆下來量沒有通

楼主:
啊咧
原來是這邊摔到撞歪
東西碰在一起了
一開始還想說這些東西碰在一起是故意的嗎
焊電容的時候弄回去刻意把它分開
沒想到就好了
謝謝收看~~

頻率348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咧
原來是這邊摔到撞歪
東西碰在一起了

恭喜完修
上禮拜也才拆開一組,最後看一組200元 就買過了~畢竟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上禮拜也才拆開一組,最後看一組200元 就買過了~畢竟用好多年

發現一件很妙的事
拿433頻的拷貝遙控可以複製
且發射出433的訊號
遙控接收器也可以作動
沒想到是寬範圍的接收器@@
(原配遙控器是348左右的頻率)
也發現原來拷貝遙控器拷貝別的遙控器訊號時
不限與發射訊號的頻率相同

說不定我另一個遙控組是365的頻率
我要拷貝遙控不一定要特別去買365的諧振器來換
找360的或370甚至更遠的的也可能可以

网友:
遙控器接收的頻寬很寬是缺點,這是一種簡易的超再生式接收電路,接收機的選擇性很差,抗干擾的能力很弱,附近假如有多人使用這類UHF波段的發射,別人UHF波段的不同頻率發射,也會干擾你這一接收電路,因為HT12E /HT12D 的編解碼的碼會設定不同,別人發射UHF波段頻率的編解碼可能不同,遙控可能不會動作,但還是會干擾你的接收機,假如你在遙控時,剛好有別人同時發射UHF波段的頻率,一樣會同時進入你的接收電路干擾解碼IC,會影響你的遙控距離,有些地方的干擾訊號很強,再生式接收有時會無法遙控

楼主:
20幾年那組未啟動時耗電1瓦多
大概10VA左右吧

當下壞掉的時候訂了另外一組新款(110v~240v)
現在到貨了
發現本身耗電0.08瓦上下/0.004A而已
可是它的殼是卡扣的怕拆壞(幫人換的)
真好奇裡面的電路

楼主:
用拆手機的塑膠片撬開了
沒看到紅紅的大cbb電容
應該不是阻容降壓的

网友:
▲這邊所涉及到的學問已經遠遠超越家電維修的範圍,一般這地方出問題的話只會報廢處理。

▲有這一顆旁邊又有電感的話可以斷定為 BUCK 供電,非阻容供電。這個模組的價位應該比較高。

楼主:
結果新的這種風扇在中跟弱都轉得很慢
全速正常
大概電容配置不匹配吧

网友:
舊基板上面的兩顆黃色電容拆過來用。

新基板本來應是設計給 220V 用的,零件都是以此規格去配。

网友B:
這種低功耗的場合用容阻降壓反而壽命較長,新款的ACDC供電我建議電容都換成日製品,省得幾年後還要拆下來換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低功耗的場合用容阻降壓反而壽命較長,新款的ACDC供電我建議電容都換成日製品,省得幾年後還要拆下來換 ...

這個不是低功耗。

BUCK 電路用的濾波電容若手上有不錯的料件的話可以換,黑色那顆應是重點。

网友C(2021-11-01):
引用 楼主:
發現一件很妙的事
拿433頻的拷貝遙控可以複製
且發射出433的訊號

這表示你的接收器太差了...正常如果正負差個5..可能勉強還會作動..,,,433  348  實在是差太多了.加上又是ht12e編碼.....精密度也低....搞不好別人開汽車車門,,,你家電扇就轉了....我實務上從沒遇到頻率差那麼多還能作動的....ps有些發射器廠商在出廠時會做些干擾,,,,,故意讓儀器讀到假的頻率,,,,你機器上讀到315 但實際可能根本就不是315(這種我就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表示你的接收器太差了...正常如果正負差個5..可能勉強還會作動..,,,433  348  實在是差太多了.加上又是 ...

忘記補充
後來因為新的遙控組無法正常驅動風扇
又換回舊的
在手距離天花板的接收器大概1公尺多
433的遙控就無法作用了
可能我那時候是在桌上20公分以內的近距離才被感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