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原來我很早就有SMR 的硬碟

楼主(2021-09-21):
太久沒有接觸電腦的東西了,SMR 的硬碟其實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原本以為SMR 硬碟都是大容量硬碟才會出現,不過今天發現原來我早就有SMR 的硬碟了。

這個硬碟才1TB,但是它是SMR 的硬碟,1TB 是大容量嗎?它原本是裝在一個2.5吋行動硬碟盒裡,我也沒有打開過看是什麼硬碟,它就備份我那些精彩肉片,不過在傳輸資料過程中硬碟盒被我撥到掉下桌子........,心想糟了!硬碟壞了事小,肉片沒了事大,重新接上電腦居然還抓的到哩!誰說傳統硬碟不耐摔的給我站出來,用CrystalDiskInfo 一查曚了,這是什麼情形?

換用HD Tune Pro看看︰

有紅有黃甚是好看,HD Tune Pro有自帶掃瞄磁區壞軌的功能,試看看好了。

居然沒有壞軌耶!持續掃瞄觀察中........

楼主:
讓它跑久一點兒再貼。

楼主:
磁區已經掃瞄超過一半了,居然都沒有報壞軌,看最後結果如何?

网友A:
C4...C5....可以讓他退休了~
硬碟大廠只要插上一看到C4..C5..不多說就是進去拿顆整新的HD給你~
壞軌應該在後面....
做一次低階格式化看看~只是肉片就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C5....可以讓他退休了~
硬碟大廠只要插上一看到C4..C5..不多說就是進去拿顆整新的HD給你~
壞軌應該在 ...

哇!被你說中了,出現壞軌卡住了不繼續跑了,果然還是不行~~~

楼主:
網路上對SMR 的硬碟評價很差,不過我也要為它說句實在話,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這個行動硬碟盒,裡面這個SMR 的硬碟在讀寫的表現上的確比傳統的PMR(CMR)快很多,只不過它也掛了~~~

网友B:
堅持要用?看看壞軌在百分比哪裡,分割就只分無壞軌部分,撿到的硬碟,很多都是在百分比前面,因為C槽分割都是在前面,操只操到靠前面的部分,我都是用 SPFDISK,從良好的部分當起始磁區,後面有時壞軌就有,只用好的磁區,當備份硬碟也是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堅持要用?看看壞軌在百分比哪裡,分割就只分無壞軌部分,撿到的硬碟,很多都是在百分比前面,因為C槽分割 ...

現在丟在一邊,沒有堅持要用,要用也是裝一些測試的東西,重要的資料我不會跟它賭的。

网友:
誠心建議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肉片不要放在同一個硬碟

現在免費雲端硬碟容量好幾TB的都有
論塘痞友們,相信都很樂意幫WISH大
多點異地辦公,同時備份您重要精采的肉片的....

嘿嘿嘿
小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