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請益高手]吸塵器風扇拆不下來

楼主(2021-09-21):
請問專家:
1:這種風扇有辦法從馬達拔下嗎?黑色是風扇本體,銀色是馬達軸心與軸套,外觀沒有任何螺絲或銷扣,用暴力拔完全不為所動,用火燒也是,風扇都快被拔壞了。

2:如果拔不下來,有任何方法可以將馬達內部潤滑上油嗎(異音太大聲)

謝謝指導

网友A:
我是沒有拔過這種風扇,不過這種碳刷馬達轉起來本來就很大聲。

网友B:
死馬當活馬醫,直接由碳刷孔噴潤滑油,灌滿內部,再到出潤滑油

网友C:
可以找適當的位置鑽個孔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沒有拔過這種風扇,不過這種碳刷馬達轉起來本來就很大聲。

因異音已經不是馬達原本正常聲音
明顯是潤滑不足問題所以想拆下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適當的位置鑽個孔加油

原來有這種做法,感謝建議
不過還是很想知道這種風扇葉片組裝的原理(想知道是怎麼裝上去的,怎麼拔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馬當活馬醫,直接由碳刷孔噴潤滑油,灌滿內部,再到出潤滑油

確實有想過這種做法畢竟只有那裡有孔....
但如果整個線圈、碳刷...等....都是殘油
不知道會不會一點小小火星,與殘油造成自燃,或明顯燒油味而遲遲不敢這樣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有這種做法,感謝建議
不過還是很想知道這種風扇葉片組裝的原理(想知道是怎麼裝上去的,怎麼拔下來 ...

我猜風扇葉片是螺絲逆向鎖上去的
記得軸的另一端有一字形的缺口可固定軸
但是很緊不好拆要有適當的工具,之前怕拆壞就沒拆
這種碳刷馬達好像都是這樣固定風扇葉片

网友D:
應該是固定馬達的螺絲鬆了,
如果不介意,從風扇鑽兩個孔(可能會影響吸力),
但比破壞風扇ˊ報廢好.

馬達底部拍一下.

网友E:
我很懷疑  這應該是三相驅動的 BLDC 無刷直流電動馬達,
沒有所謂 電刷 這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懷疑  這應該是三相驅動的 BLDC 無刷直流電動馬達,
沒有所謂 電刷 這回事... ...

S大好眼力,看到2條直流電進電路板,電路板再3條線進馬達

网友F:
看紅殼側面有沒有缺口,可以拆裝扇葉固定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紅殼側面有沒有缺口,可以拆裝扇葉固定螺絲

找很久,完全沒有(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懷疑  這應該是三相驅動的 BLDC 無刷直流電動馬達,
沒有所謂 電刷 這回事... ...

原來如此,那麼是否就可以安心大量灌油、不會有燃燒風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固定馬達的螺絲鬆了,
如果不介意,從風扇鑽兩個孔(可能會影響吸力),
但比破壞風扇ˊ報廢好.

沒有半顆螺絲...所以懷疑是軸心潤華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那麼是否就可以安心大量灌油、不會有燃燒風險了呢

大量灌油?  沒想過這種操作,也不知可行性。

不過  大量灌油 後續使用會不會黏附灰塵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半顆螺絲...所以懷疑是軸心潤華不足....

猜這就卡榫,可能兩邊或三邊,(窯看看會不會鬆鬆的)
螺絲可能是被這遮住.

网友:
這應該跟吹風機一樣直接卡進去緊配的,紅殼從卡榫那邊看能不能先拆掉,剩黑色扇葉從圓周慢慢撬,要很小心不然扇葉組會撬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