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2 VS10866奇症

楼主(2021-09-21):
1台ViewSonic VA1912 過電後,POWER LED綠燈直閃,數分鐘後不閃了,可是機器卻當了(任何按鈕都無作用)。
斷電後重過電又相同症狀,如此反覆5/6次後,才正常工作。
最怪的是若不與電腦連接,則一切正常,有人知其何因嗎?

网友:
電腦主機漏電?主機插頭反過來試看看。

网友:
先拆殼看看吧

网友:
拆開目視有無鼓包漏電故障元件,就字面來看,供電不穩的機率很高,導致系統開機不穩定

网友:
第一就是動手先拆開螢幕,然後…下圖給你參考

P+I

P+I

楼主:
差點忘了回這.....
換好了,一次6顆全換
有勞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