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可以裝什麼門?

楼主(2021-09-21):
上次反應住家旁一直有人來尿尿,經發現最大戶是隔壁檳榔攤的年輕人

會發現是後來加裝兩台監視器,剛開始告誡二、三次,他們說沒廁所還可以接受,

後來確實有建置單人廁所,不過依舊還是會走進去

為避免和這種不明人士有所衝突,想直接做個門,想請教各位哪一種門適合?

--
考慮點:有抽水馬達、冷氣主機,所以不能封死

右邊老房子也是我們的,祖父輩建的,應該有超過60年歷史,當時有建歪,所以右邊是往左頃斜

哪一種門好?拉門?鐵網門?

門要切齊老房子的前面、還是內縮在裡面

如果切齊老房子,左邊會對到窗戶

目前我會先在冷氣主機旁邊加裝一支鏡頭向外

右手掏鳥

网友:
用浪板封一下就可以了~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A:
防火巷 加裝阻隔物 不知道 可不可以哦 ~

放個 警示牌 內有攝影   並加個 自動感知 燈 ~

效果好像比較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火巷 加裝阻隔物 不知道 可不可以哦 ~

放個 警示牌 內有攝影   並加個 自動感知 燈 ~

自動照相的概念,是要拍瀕臨絕種的生物?
貼到爆料公社,讓他紅~
抱歉歪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巷 加裝阻隔物 不知道 可不可以哦 ~

放個 警示牌 內有攝影   並加個 自動感知 燈 ~

我有一台TP-LINK戶外智慧型網路攝影機,有人形偵測,會講話、會發警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動照相的概念,是要拍瀕臨絕種的生物?
貼到爆料公社,讓他紅~
抱歉歪樓了。  ...

這種小事上不了什麼臺面...

网友C:
這算防火巷不能加裝上鎖阻隔物, 我們這老社區的里辦公室如此做,
一邊用水管扣夾固定, 另一邊用鐵絲纏繞

不考慮成本, 中間就不用網子多加幾支三通跟直管弄密一些...

要大要小隨樓主自行裁切, 一邊要外推到鐵窗外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算防火巷不能加裝上鎖阻隔物, 我們這老社區的里辦公室如此做,
一邊用水管扣夾固定, 另一邊用鐵絲纏繞

不錯耶這個,看起來應該是用PVC管,如果用鐵管成本就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錯耶這個,看起來應該是用PVC管,如果用鐵管成本就高了

轉的地方,好像是用 U 型水管固定片? ...

對, 全是PVC管
固定可旋轉處是用白鐵水管夾(騎馬卡)或大一號的水管釘固定夾
某些地方牆邊剛好有第四台鐵管經過的就直接用鐵絲做成活動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 全是PVC管
固定可旋轉處是用白鐵水管夾(騎馬卡)

剛才查 7.5CM直徑一米要 120左右,如果做2米高,水平密度高一點,高度就用到八支,

這樣應該1000上下能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查 7.5CM直徑一米要 120左右,如果做2米高,水平密度高一點,高度就用到八支,

這樣應該1000上下能 ...

PVC管標準長一支4米,
考慮到施工耗時及成品的重量, 可選用2 1/2″(外徑76mm)的一般管A管(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管標準長一支4米,
考慮到施工耗時及成品的重量, 可選用2 1/2″(外徑76mm)的一般管A管(薄管) ...

我載不了那麼長的,網購宅配似乎也有長度限制

我家有 3.5,我沒手牌駕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載不了那麼長的,網購宅配似乎也有長度限制

我家有 3.5,我沒手牌駕照 ...

水電材料行買PVC管都有對切服務,我開五門車曾經去買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載不了那麼長的,網購宅配似乎也有長度限制

我家有 3.5,我沒手牌駕照 ...

可以先量好尺吋
像震宇五金也有幫人裁切好
如果200太長不好載
也可以裁100
然後再對接變長

网友:
   不考慮惡意破壞.生活量販買2支竹竿(建議如果採納.先竹竿省錢.看看對方會惡意破壞否)或是鐵質伸縮桿(曬衣桿之類)兩邊固定.中間架上園藝網.或是漁港邊撿廢棄殘料魚網.上下用鐵絲或鋼線補強.一邊固定死.一邊牆上打幾個洞.塞上塑膠栓.洋眼釘鎖上.鐵絲綁桿子.需要維修就解開.(把它當成架設黃瓜網之類的).園藝網買得夠長.可以多反摺幾次.會覺得很厚.
    反正防火巷也不能用太堅固不能開啟的.他硬要開.除非上鎖(防火巷不能鎖死或是不能輕易破壞逃生).不然你做甚麼都沒用.

   自己經常走那邊的不要考慮這個建議

网友:
防火巷的法規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有個不成材的餿主意:列印一些「眼睛」的照片貼在牆上
記得以前看過一些心理學實驗,發現人類在被眼睛注視時會比較有羞恥感,即使知道看著自己的眼睛是假的、是個貼紙或一張照片,還是會對心理產生壓力,以至於讓人在沒有人的地方做壞事的機率降低。

這樣就可以不加門、在保持安全性的前提下喝止隨地大小便的行為了

网友:
錄影中請保持請微笑…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