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晶體測試儀 外殼DIY製作 附檔案

楼主(2021-09-21):
趁著連假把好久以前和痞酷網烏骨雞學姊買的電晶體測試儀終於做了一個殼
這個好像是第四版的晶體測試儀,有兩個按鈕一個TEST測試、一個OFF關機

▼完成品!

這次設計主要有下面幾個目標:
1. 鋰電池供電: 取代一次性的9V電池貴又不環保
2. 內建充電板: 不用把電池拔出來很麻煩
3. 獨立電源開關: 因為待機電流其實不小很耗電
4. 嘗試可動按鈕和機殼一起列印的方案:順便減少需要列印的組件
5. 螺絲孔位都直接沿用測試儀上的孔位方便固定
6. 要盡可能小型、方正:方便攜帶

▿ 使用Sktechup 2017教育免費版設計,設計成上下AB 2個部分列印

▿ 可動開關的內部設計

中間備料、組裝都忘記拍照了...... 這次因為用的是好幾年沒潤滑和矯正的3D列印機,加上持續受潮兩年的超便宜PLA,所以外觀和公差有點糟糕還請各位鞭小力一點.......

使用材料:
1. 第四版晶體管測試儀
2. HW-357 充電、升壓一體板(可調電壓)
3. SMD 18650鋰電池座(SMD的品質通常比較好一點)
4. LG 18650鋰電池一顆
5. 單刀滑動開關一個

▿ 上視圖,螢幕右邊的小洞是micro-USB充電孔
▿ 側邊圖,和機殼一體成型的可動按鈕旁邊有加上字OFF/TEST
▿ 側邊的字不明顯,但其實開機時候亮起來就可以看清楚了

▿ 這次最大的敗筆就是這個開關太便宜,全新就已經會接觸不良了.....
▿ 側邊的長條開孔是給充電板散熱用

▿ 充電時候的樣子,可以看到充電板的燈號

最後附上3D設計檔案,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製作
STL檔案: MultiTransisTester_caseSTL_r4.zip (49.58 KB, 下載次數: 1)
Sketch-up檔案: MultiTransisTester_case_r4.zip (143.83 KB, 下載次數: 1)
(.skp檔案需要注意版本兼容性問題,我是用2017製作,新版本可能打不開也可能可以,更舊版本基本上都是無法打開的)

▿ 第四版測試儀的樣子(網路找的圖),要長得像這樣才適用,舊版的可以稍微更改應該也能用

製作提醒:
其實內部設計非常緊湊,組裝起來後電池盒、充電板即使沒有特別黏起來固定也不會晃動,因此3D列印時需要按照自己的機器調整一下免得裝不下。充電板PCB會需要用砂紙磨一下每邊各減少約0.5mm大小。上蓋建議倒置列印。

-------------------------------------------
備註:
* 檔案可編輯、轉載,禁止營利使用
* 六樓有一些補充的結論和待改進的地方

* 中秋也要記得餵公狗喔!

楼主:
內部的接線如下:
18650鋰電池 > 電源開關 > 充電升壓一體板 > 測試儀

(沒有bypass掉測試儀上面的78L05,因為怕升壓板升壓產生的紋波會造成測試不良,78L05線性穩壓造成的功率消耗反正不會影響太多,電源穩定比較重要)

网友A:
我的也是這版本。
依舊裸機,只改電源開關、鋰電供電。
開關可以用「貼片七腳撥動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部的接線如下:
18650鋰電池 > 電源開關 > 充電升壓一體板 > 測試儀

這樣子 做是正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這版本。
依舊裸機,只改電源開關、鋰電供電。

因為常常臨時要用又找不到9V電池,加上裸奔的話SMD測量很容易一不小心元件就噴到裡面了很怕哪天把內部用壞

本來這台還要再加上香蕉插的插孔,這樣接夾子比較方便,但想想還是算了直接用既有pin轉接就好,不然體積還要繼續增大下去就越來越難隨身攜帶了..... (要有辦法用電表那種防誤觸表筆的母座品質好一點也都不便宜,而且體積不小)

楼主:
結論:
測試儀器還是真的要裝起來比較好用而且安全,這次算是有達成大部分的目標,可惜列印的品質太差,先加減用,下次要調整好3D列印機以後用霧面PLA或者TPU重新印,外觀才會更好且耐用

設計上可以改進的地方:
1. 充電板孔位還是有0.5mm左右的誤差開太大了。
2. 充電板最後是黏起來才有辦法插拔穩固,但應該可以在下蓋加一點機構直接壓下去就不用用膠了。
3. 上下蓋的接合邊緣可以做得更凹凸一點,這樣結合起來比較無縫。
4. 整機只靠中間的塑膠柱鎖著螺絲,應該要換成銅柱比較穩固。
5. 應該在電源供應的路徑加上"溫度開關",避免充電板fail的時候短路讓電池發熱

网友B:
樓主的測試儀狀態真好,小弟的偏光膜已經變質,字看不太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測試儀狀態真好,小弟的偏光膜已經變質,字看不太到了

可能因為放的地方很多攝影器材,都會盡量恆濕恆溫,不過changold大這麼一說仔細看好像還是比新買來對比度下降了一點點,希望還能撐久一點

网友:
沒有樓主這般好工藝,我只有直接買有殼版的份,呵呵…

网友C:
六個外露螺絲可以隱藏的話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個外露螺絲可以隱藏的話更完美

確實,最早有打算這樣,不過那樣的話得靠機殼設計出卡楯,設計是不難只是我這種不到萬元的超便宜3D列印機恐怕沒有功力印到那個精準度,光固化或粉末燒結的話應該都沒問題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實,最早有打算這樣,不過那樣的話得靠機殼設計出卡楯,設計是不難只是我這種不到萬元的超便宜3D列印機 ...

好可惜,少一張組裝後內部照,,裡面可裝1865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可惜,少一張組裝後內部照,,裡面可裝18650嗎?

是呀裡面裝的正是18650,電池槽放在機器後面,基本上普通18650電池槽應該都要能放得下

原本也想拍的....... 只是因為拆開來有些麻煩(雖然只有四個螺絲,但因為上下螺絲都是使用機板的塑膠柱固定,常常上面的螺絲轉下面的也在轉塑膠柱也一起轉..... 拆開尤其麻煩,下次換殼的時候再補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