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TPN-Q140 (15-p157sa) DAY11AMB6E0 求助 bios

楼主(2021-09-23):
HP  TPN-Q140 ( 15-p157sa )

可啟動 無法顯示 電壓測量還算正常

想試試 BIOS  機子是 ( 集顯 ) 無顯示晶片

W25Q64FV_20210911(原).part1.rar (2.93 MB, 下載次數: 2)
W25Q64FV_20210911(原).part2.rar (1.04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你的修改
$BID0227D F11
W25Q64FV_20210911(原).rar (3.83 MB, 下載次數: 4)
官網+你的序列號
$BID0227D F57

網路的BIOS+EC
HP Pavilion 15-P020SW DAY11AMB6E0 Rev-E Bios EC.rar (3.96 MB, 下載次數: 5)

電路圖+點位圖
HP Pavilion 15 DAY11AMB6E0 Quanta Y11A-MB-E.rar (2.62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改
$BID0227D F11

感謝 -- 試試

原 改 一樣  螢幕有閃一下 也是不顯

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