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印證雞瘟硬碟的實驗

楼主(2021-09-23):
這是楊大俠昨天拿給我的兩個Seagate ST1000DM003 9YN162,網路上有傳說它是雞瘟,但是我測試後是好的,我心想何不來測試它看看?怎麼測試呢?
我們論壇目前最後一道備份是用人工備份的,啥!這麼落伍,都什麼時代了還人工備份?最後一道會人工備份最主要是要確定備份的壓縮檔能確實解開,這點沒辦法自動對吧!

我打算把我手上的大容量硬碟(包含楊大俠昨天拿來這兩個1TB)找出七個,第一個硬碟上面標示星期一,第二個硬碟標示星期二,第三個硬碟標示星期三........,第七個硬碟標示星期日。

例如今天是星期一,我就用標示為星期一的硬碟做第三道異地備份人工備份,一備份完就解壓縮,能成功解壓縮就換上標示星期二的硬碟,明天就用這顆標示星期二的硬換做人工備份..........,這樣每天換一個硬碟備份的話,有一天某個硬碟壞了,至少前一天是好的。

那硬碟滿了怎麼辦?因為我沒有七個1TB 硬碟,例如標示星期日的硬碟是640GB,它一定先被塞滿,輪到它備份時,我就先刪除該硬碟最早的一個備份檔跟解壓縮目錄,然後再開始備份就可以了,我再看是那個硬碟先被操掛?

※硬碟上面的數字是該硬碟的使用時數,可以有一天硬碟掛了,可以大約知道把硬碟單純用在備份上它的壽命大約可使用多久?

网友:
這顆無法使用Seagate官方韌體更新,從DELL品牌拆下會是DELL專屬韌體,我記得我有去DELL官網找

至於有沒有成功更新有點忘了

网友:
sg和wd我都遇到碟王

sg在500g 640g時代
wd則是第一顆綠標1T就我搬進去資料,隔天就死蹺蹺

只能說要小心,尤其是有重要的資料

楼主:
其實雞瘟的傳說我不久前曾經請教過柯博文,會請教他是因為他之前是在電腦大賣場工作多年,任職過程中一定有經歷這段事件,不過他跟我說雞瘟的事情有遇到,但是非常少........,聽到他說的答案令我很訝異,網路上不是鬧的很兇嗎?
我好像跟Seagate 很有緣,我去買硬碟也不會挑廠牌,店家拿什麼我就買什麼?因為我覺得店家應該就會幫買的客人把關了,試想店家賣的硬碟有問題,客人還不是先送到店家?那店家光是送修這些壞硬碟一定就煩死了,如果他知道有雞瘟怎麼敢賣?而且現在消息都很靈通,那一個硬碟有問題不是只有消費者知道,店家也會知道,所以有問題的硬碟應該會選擇退回去更換,以上是我想的。

我個人去朋友那裡A來的常常也是Seagate 好像也沒遇過雞瘟,再來就是論壇會員贊助的硬碟Seagate 也很常見,扣除一開始就是報錯不能用的除外,完全好的用到壞也都能用個半年以上,剛好又來了兩個ST1000DM003 9YN162,所以我決定跟他試一下,看看跟網路說的是否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雞瘟的傳說我不久前曾經請教過柯博文,會請教他是因為他之前是在電腦大賣場工作多年,任職過程中一定 ...

這就像我先前PO的一則影片
"百年難得一見,卻又常常看見"
有非常大的銷量當基底
會常常看到故障機,個人覺得是很正常的情況
不會特別的驚訝啦
像某些產品常常在返修,三顧茅廬/子龍七進七出之類的
並不會以此去否定該商品
當你對某個產品嫌棄時,他就會常常壞給你看
佛印與蘇東坡的故事:心中有佛,看人即佛;心中有屎,看人即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雞瘟的傳說我不久前曾經請教過柯博文,會請教他是因為他之前是在電腦大賣場工作多年,任職過程中一定 ...

買樂透沒中幾次... 但雞瘟牛就遇過...

大容量の大損失: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731
終於搞定雞瘟碟: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697
搞了很久... (苦笑)

网友B:
賣場少見送修...正常~
因為不能馬上換~又要等很久~
直接找經銷商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樂透沒中幾次... 但雞瘟牛就遇過...

大容量の大損失: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 ...

喔!看完後得知所謂的雞瘟是指突然BIOS 抓不到硬碟。
再來是雞瘟也不見得一定是ST1000DM003 9YN162,其它型號也會。
不過請問超級牛,你的雞瘟硬碟是用了多久才發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賣場少見送修...正常~
因為不能馬上換~又要等很久~
直接找經銷商比較快~

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那裡可以找到經銷商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賣場少見送修...正常~
因為不能馬上換~又要等很久~
直接找經銷商比較快~

這樣講不太對
經銷商指的是直接販售給使用者的店家,如:XX賣場/NOVA/電子街/Pchome
代理商指是直接出貨給經銷商,主要販售對象為公司行號/門市,大量出貨,金額大,貨款月結,鮮少直接賣給user 如:聯強/精技/捷元
原廠主要出貨給代理商,可委託管理該地區的銷售/宣傳/售後服務 如:華碩/英特爾/希捷
原廠出貨給代理商,代理商出貨給經銷商(小賣店/門市/電商),經銷商再零售給user,這就是常見的銷售管道

哪裡買的就送回哪裡才是一般建議的處理方式,因為大多離家近或連鎖店(據點多),對使用者較方便
因為電腦裡的貴重零組件大多都由幾家大間的代理商代理,所以使用者有較多的送修管道可選擇
但是大部份的使用者應該不會附近剛好就有英特爾/華碩/聯強/精技可以自行送修或咨詢,這也是在地店家/連鎖店的優勢,方便協助使用者送修/咨詢
所以還是找就近的代送處理比較方便,不是每個user都有空自行找管道上流報修不過現在消費習慣改變,網購比例增加,原價屋也能網購DIY組裝機,找原購買處處理售後服務就變麻煩
但現在網路報修/電話報修方便,很多原廠也都有提供這服務,所以會產生送原廠比較快的錯覺
以我個人向各大原廠報修的經驗,有良品換就很快,沒良品換就非常慢
那不如就尋原銷售管道,原路送回,經銷商如有授權可直接更換最好,如果沒有就轉送給代理商,代理商有貨就換,沒貨再送原廠處理

以上經驗都是指大多數處理方式,有的原廠直營/代理商無授權更換/代送費/海外運送時效長....等,就不在討論範圍內

网友:
我把代理商跟經銷商搞混了~sorry
seagate 這一世代的硬碟被砲轟的很慘~連自己都會嘲諷自己
Seagate2017硬碟ㄍㄨㄤˇ ㄍㄠˋ  :我也不想當死雞隊友啊,
想就知道有多嚴重.....

下一個世代守護者系列~似乎改善很多~反而WD出事了(WD才是偷最兇的)
最低階的梭魚~還是建議不要碰.........但"梭魚PRO"是好東西....
現在手頭上有將近90T容量的硬碟~~全都是seagate銀河系列~抓BT開一整年的溫度也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看完後得知所謂的雞瘟是指突然BIOS 抓不到硬碟。
再來是雞瘟也不見得一定是ST1000DM003 9YN162,其它 ...

因為是買二手的... 也沒去看硬碟的使用時數...
但據Seagate的工程師表示, 會抓不到和使用時數並沒有關係...
是因為硬碟的Firmware出錯所導致的硬碟Lock!

就某方面來說, Lock是為了防止硬碟繼續出錯!
但對使用者來說,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去解硬碟Lock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是買二手的... 也沒去看硬碟的使用時數...
但據Seagate的工程師表示, 會抓不到和使用時數並沒有關係. ...

如果跟使用時數沒有關係,那到底是為什麼導致硬碟鎖住?
如果是Firmware 出錯導致硬碟Lock,那麼至少出個修正好的Firmware 讓使用者自行修正就解決了不是嗎?

网友C:
小弟的 hitachi 40 G 還在服役中 , 已經快 20 年了
除非是停電 , 小弟的伺服器從不關
硬碟主機的硬碟也關閉休眠模式
全力運轉下 , 最年輕的也超過 5 年了

所以不建議多插拔 , 也盡量別閒置

比起硬碟 , power 攻率下降 , 使得某些硬碟不穩的機率反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的 hitachi 40 G 還在服役中 , 已經快 20 年了
除非是停電 , 小弟的伺服器從不關
硬碟主機的硬碟也關閉 ...

其實每天要插拔硬碟想想也是挺麻煩的,或許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人在賣可以一次插7個硬碟,但是每槽都可以獨立的電源開關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跟使用時數沒有關係,那到底是為什麼導致硬碟鎖住?
如果是Firmware 出錯導致硬碟Lock,那麼至少出個 ...

有啊! 有出修正的Firmware..
但只能救還沒被Lock的硬碟...

被Lock的, 只能送修.. 但一般都是更換良品..
所以才會有自救Lock的文章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有出修正的Firmware..
但只能救還沒被Lock的硬碟...

求教超級牛大,我剛剛在Google 下︰seagate Firmware
第一個就是下列連結︰
https://www.seagate.com/tw/zh/su ... -products-207931en/

請問我要怎麼知道我的Seagate 硬碟是不是雞瘟一員?需不需要更新Firmw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超級牛大,我剛剛在Google 下︰seagate Firmware
第一個就是下列連結︰
https://www.seagate.com/tw/ ...

呃... 這個, 牛就不清楚了!
但原則上是, 能更新就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超級牛大,我剛剛在Google 下︰seagate Firmware
第一個就是下列連結︰
https://www.seagate.com/tw/ ...

其他搜尋這顆硬碟的雞瘟回報,大宗似乎是韌體版本CC4B
時間差不多在2012年
這兩顆的貼紙上面寫的FW版本是DC4A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新的版本?
但也不排除是因為特規版所以韌體版本編碼不相同.

在您找到的SEAGATE頁面,下面有個檢視硬碟型號的藍色連結
點進去是這畫面

https://www.seagate.com/tw/zh/su ... e-details-004206en/

可以下載DRIVEDETECT程式,有個找到固件的按鈕可以協助搜尋韌體

我自己這顆尋找的結果是沒得更新 {n_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