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n7-591g 修好使用屆滿一年 掛了 求助

楼主(2021-09-23):
請教前輩
本來都使用好好的 只是有時候USB 3.0插入任天堂SWITCH後會重開機或當機
這次也是依樣 插入第一次當機 重開機可以起來 在插入後 當機重開就開不起來
插入也不是馬上就當機 感覺是SWITCH開啟充電後電腦才當機
這種故障方式讓我有點嚇到了,怎麼這麼脆弱阿.............不會是南橋掛了吧
使用之備份的BIOS 也無法開機
這一台BIOS有改過M2 NVME開機系統
目前狀態:按電源鍵後 亮電源燈無畫面 插拔AC電源會有嘟嘟聲
把記憶體都拔掉開機不會有任何聲響
FN+ESC 盲刷功能無法使用
CPU溫度高會自動啟動風散
煩請前輩指點或建議維修方向
bios 驗證有無損毀方式

网友A:
上傳照片請按圖片小圖示,上傳檔案才是按附件小圖示,結果你兩個都按,也兩個都上傳,所以變成兩張圖片,我剛剛已經幫你刪除附件的圖片,以後請自行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照片請按圖片小圖示,上傳檔案才是按附件小圖示,結果你兩個都按,也兩個都上傳,所以變成兩張圖片,我 ...

感謝修改

网友B:
BIOS是拆下來重新燒錄嗎
有量過那些電壓
電路圖99頁有時序圖

网友:
品牌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是拆下來重新燒錄嗎
有量過那些電壓
電路圖99頁有時序圖

BIOS是拆下來燒錄,不過當初備份的bios 只有ˋˋ4MB 不是8M  不知有沒8M的BIOS ROM檔案

目前到還沒量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是拆下來重新燒錄嗎
有量過那些電壓

這是官網分離出來的1.15 我沒用最新的1.17

网友C:
您好:
BIOS 先處理看看,否則一般USB 電路都是直通南橋晶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官網分離出來的1.15 我沒用最新的1.17

感謝 來試試看

更新: 結果一樣 可充電但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BIOS 先處理看看,否則一般USB 電路都是直通南橋晶片的

目前看起來是如此,所以感覺不太妙

楼主:
目前看到依照power up gˊ時序圖下去查找
有疑問的是PM_SUSWARN# 沒有保持高電位 但是查接CE的電阻是空的沒有焊接
請教下一步要往哪一方向查找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看到依照power up gˊ時序圖下去查找
有疑問的是PM_SUSWARN# 沒有保持高電位 但是查接CE的電阻是空 ...

你目前各大電感電壓 3V 5V 要先確定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各大電感電壓 3V 5V 要先確定有沒有出來

目前初步量測,有電感的地方都有電壓出來 至於電壓準確度還是個疑問
南橋25MHz有起ˋ振送電溫度有點燙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初步量測,有電感的地方都有電壓出來 至於電壓準確度還是個疑問
南橋25MHz有起ˋ振送電溫度有點燙手不 ...

你有恆流源電供 可看電流跳變嗎 這樣會比較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恆流源電供 可看電流跳變嗎 這樣會比較好判斷

抱歉 目前手無電供可看電流判斷
順便請教CPU的電源是不是南橋要正常啟動才會提供
目前看到32K 右偏壓但沒有振福 不知正常是多振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目前手無電供可看電流判斷
順便請教CPU的電源是不是南橋要正常啟動才會提供

橋11大待機條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DSWVRMEN  INT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EC待機5大條件:供電 時鐘 復位 程序 適配器檢測 開關和LID#

Intel 4系列標準時序解釋
G3:整個系統電源均關閉   S5:關機狀態 S4休眠狀態  S4睡眠狀態 S0:開機狀態
信號解釋:
VCCRTC:南橋RTC電路的供電,3V,給南橋內部的CMOS芯片(RAM)供電。
RTCRST#:南橋RTC電路的復位信號,3V ICH9以後增加了一個RTC復位信號,名字是SRTCRST#
32.768kHz:南橋得到VCCRTC和RTCRST# 後,給晶振供電,晶振起振,晶振兩腳電壓0.1-.0.5V之間
INTVRMEN:用於開啟橋內部產生1.5V待機電壓的穩壓器
V5REF_SUS :5V待機電壓
VCCSUS3_3 :3.3V待機電壓
VCCSUS1_05 :南橋內部產生給自己供電的1.05V,不用管
RSMRST# 通知南橋3.3V待機電壓正常 3.3V 受控於外部電路
SUSCLK 南橋收到RSMRST#後發出的32K時鐘,大多數老機器不採用,可以忽略,新機器發給EC
PWRBTN# 電源按鈕 POWER BUTTON,3.3V-0-3.3V脈衝信號,下降沿觸發
SLP_S5# 3.3V 南橋退出關機狀態的控制信號
SLP_S4#  3.3V 南橋退出休眠狀態的控制信號 (一般S5#和S4#只採用一個,用來產生內存供電)
SLP_S3# 3.3V南橋退出睡眠狀態的控制信號(一般用來控制橋供電、總線供電、獨顯供電等)
VDIMM 內存供電
VCC/VCORE 指橋供電(3.3V 5V 1.5V)總線供電(1.05V)獨顯供電 CPU供電等各路S0供電
VRMPWRGD 通知南橋此時CPU供電正常 3.3V
CLK GEN  時鐘芯片開始工作,發出各路時鐘
PWROK 通知南橋此時供電都正常了(SLP_S3#任務完成)3.3V
CPUPWRGD 南橋發出給CPU的PG 1.05V
PLTRST#  平台復位 南橋發出的第一個復位,一般給板載芯片(北橋 EC 等)3.3V
PCIRST#   PCI復位 南橋發出的第二個復位  一般給mini插槽 3.3V
CPURST# 北橋收到PLTRST#後,發給CPU的復位 1.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4系列標準時序解釋
G3:整個系統電源均關閉   S5:關機狀態 S4休眠狀態  S4睡眠狀態 S0:開機狀態

感謝回復
目前看到32K 有偏壓但沒有振福 不知正常是多振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目前看到32K 有偏壓但沒有振福 不知正常是多振福

0.1V-0.5V壓差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V-0.5V壓差都是正常的

抱歉 探棒負載把訊號吃掉 調到10X可以量到32K

楼主:
請問如果按時續圖
CPURST# 北橋收到PLTRST#後,發給CPU的復位 1.05V
訊號也都有了
之後要查麼呢.......
PM_DRAM_PWRGD 起來了
CPU SVID 沒有訊號.........
怎麼感覺察到最後...............好像CPU掛了.........

自己狂想曲:插USB設備充電電流過大,限流IC沒有起作用 5V電源跟 CPU 調壓IC 5v是同一組 造成IC
內部錯亂電壓可能跑掉,導致CPU掛點, 第一次沒死只有當機,第二次就掛了 有那麼容易死嗎?

請問可以判斷哪些訊號 斷定CPU有沒有起來 是不是活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按時續圖
CPURST# 北橋收到PLTRST#後,發給CPU的復位 1.05V
訊號也都有了

你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嗎 記憶體有交叉測試嗎 記憶體座有先清潔嗎 螢幕是內建還是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嗎 記憶體有交叉測試嗎 記憶體座有先清潔嗎 螢幕是內建還是外接 ...

cmos電池已拆掉 記憶體8G兩條 有其他主機確認正常 目前只用單條測試  有交叉測試記憶體插槽 螢幕只用內建的
cpu bclk 有量到100Mhz
請教cpu 起來一開始會送SVID 調壓如果沒有 要往那些訊號確認CPU 有沒有起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mos電池已拆掉 記憶體8G兩條 有其他主機確認正常 目前只用單條測試  有交叉測試記憶體插槽 螢幕只用內建 ...

CMOS電池要裝上電壓要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電池要裝上電壓要3V以上

感謝回復
cmos 電池3.1V 裝上 狀況依樣
不知 訊號可確認CPU是不是活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cmos 電池3.1V 裝上 狀況依樣
不知 訊號可確認CPU是不是活著

目前你說你的電壓測量都正常 也可以開機 只是無畫面 我會建議用外接螢幕看有沒有畫面 或者找看看有沒有恆流源電供的朋友看一下電流跳變才知道故障在哪

楼主:
外接電視無訊號輸出,台中有前輩朋友有恆流源電供可現場借測試的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電視無訊號輸出,台中有前輩朋友有恆流源電供可現場借測試的嗎?
感謝 ...

如果沒有恆流源電供,
去買NB變壓器的公母接頭各一+18AWG導線,
自己做一段延長線, 中間串上電流表(三用電表轉到電流檔),
就可以看電流跳變了,

网友:
您好
可至我這裡來,我所有設備都齊全
但10/19日有事,不在喔!

補充內容 (2021-10-18 10:29 AM):
請用痞酷訊息聯絡

補充內容 (2021-10-18 10:31 AM):
請用痞酷 "消息" 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