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C128B1
關閉

楼主(2021-09-23):
SR-C128B1小冰箱

怎麼會冷凍沒多久直卡冰新買沒多久,有解決方法嗎

网友:
你貼圖方法是對 有再次點選上傳的圖片插入文章內
錯誤:
你本想只貼一張圖 卻上傳了2次圖檔
一張有點選插入文章內 沒出現檔名
一張是多餘的所以沒點選插入文章內 所以出現檔名(違規)
圖片請在電腦先編輯轉正後再貼圖 才不會變成斜的

注意:
已上傳的圖片是無法刪除的 所以上傳的每一張都要點選插入文章 才不會出現檔名

冰箱結冰導致卡住風扇 導致冷度不夠
既然是新品建議找三洋服務站處理 不要自己動手 服務員到時拿你所拍照片給他看

网友:
新品建議找三洋服務站處理

网友:
上傳照片請按圖片小圖示,上傳檔案才是按附件小圖示,結果你兩個都按,也兩個都上傳,所以變成兩張圖片,我剛剛已經幫你刪除附件的圖片,以後請自行注意。

另外標題請按共同版規格式書寫︰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怎麼不打給原經銷處理?

自救的話,拔插頭退冰,再插上去看看,檢查一下磁吸條有沒有變型破損

网友:
這台去年才出廠,應該在保固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