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ERAN HD-37X03 液晶電視 有影無聲

楼主(2021-09-24):
狀況:畫面正常,但沒聲音
測試:筆電連接HDMI及audio out 輸出至喇叭也無聲音,而電視喇叭用3號電池測試正常

目前檢查方向:
目視電容皆正常,目視元件無燒毀

請問皆下來方向該往哪查找,感謝前輩~

補充內容 (2021-9-29 11:38 AM):
2021/9/28 根據9F wet大 & 19F F大 提供教學,最後換上功放板完修

感謝10F F大 & 12F C大 提供快速排除方向,雖失敗還是感謝!

网友:
卡拉OK基板壞

网友:
似乎有方式可以改掉

只是那塊音訊小板就沒做用,或是卡拉OK功能失效

GOOGLE 板號 R401013262002、R401013262004、HD-42U42 拆機圖 看一下差異吧

我只是猜測,實際也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如果要改的話~
把藍框處的線插上後再拍個圖~
才好跟您說怎麼改~

也有可能是耳機孔接觸不良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5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改的話~
把藍框處的線插上後再拍個圖~
才好跟您說怎麼改~

這電視是長輩在看的,卡拉用不到,請問該怎麼改?
是找個電腦喇叭來改嗎?

然後耳機插孔的話,這台電視好像找不到輸出至耳機(耳機孔圖案)

藍框線是接到下圖圈起處,然後發現這塊機板好像是卡拉功能

网友B:
有用機上盒嗎?要不要直接從機上盒輸出聲音比較簡單又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機上盒嗎?要不要直接從機上盒輸出聲音比較簡單又實用。

不太清楚ㄟ~基本上還是先看能不能修復

不過說不定這也是一個很好地解決方式,老人家應該有裝第四台

機上盒的話應該有單獨輸出聲音的功能沒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視是長輩在看的,卡拉用不到,請問該怎麼改?
是找個電腦喇叭來改嗎?

這塊板上的貼片電解電容都漏液了.全部換掉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電視是長輩在看的,卡拉用不到,請問該怎麼改?
是找個電腦喇叭來改嗎?

12.準備一片PAM 8610 數位功放板代換~一片38元/很好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52967908623

有插座版/改裝更方便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40170991935

實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9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電視是長輩在看的,卡拉用不到,請問該怎麼改?
是找個電腦喇叭來改嗎?

要是主機板上的照片~
不是要小板的~
請看四樓圖片中的藍色框框~~

要插著線~要插著線~要插著線~
很重要說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主機板上的照片~
不是要小板的~
請看四樓圖片中的藍色框框~~

這是全貌

因走線藏於鐵蓋底下,把鐵蓋移除後電線是這樣跑的

网友D:
將兩條信號線.紅對紅.白對白.短路.排線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兩條信號線.紅對紅.白對白.短路.排線拔掉

請問是這樣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兩條信號線.紅對紅.白對白.短路.排線拔掉

剛這樣做還是沒聲音

网友:
排線拔掉.紅紅短路.白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準備一片PAM 8610 數位功放板代換~一片38元/很好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529679086 ...

已經買了功放版,目前已經先接上測試看看,喇叭已經有嗡嗡聲,但還是沒有正常聲音出來

好像是聲音輸入不太確定是不是對的...

目前接法如下...還請幫忙除錯~感謝!!

右邊小板如下圖

网友E:
你要這樣改,右邊2塊板子就用不到了,聲音輸入也應該從主機板那進去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這樣改,右邊2塊板子就用不到了,聲音輸入也應該從主機板那進去才對

我也覺得怪怪的,但主板找不到audio out的文字...google也找不到電路圖...

只能先試試看並上來發問~哈...

网友A:
功放板的輸入要從那個主板也就是13樓的圖
第一腳白線是左 3腳黑是gnd  4腳紅是右

沒聲音的話~
再接另一組試試
2腳 5腳 6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的輸入要從那個主板也就是13樓的圖
第一腳白線是左 3腳黑是gnd  4腳紅是右

感謝感謝!!完修!!感謝前輩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