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供故障求查修
關閉

楼主(2021-09-24):
請問各位網友,小弟這個電供故障了,( PCB型號 DPS-60MP),原來可輸出3.3v、5v、+12v、-12v電源。目前全無輸出不知道怎查修,不知是否有達人可助小弟指點怎維修 III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標題請按共同版規格式書寫︰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有很多片嗎,送我幾片,修一修再告訴你,
這塊版,看起來很高級

网友:
確定2次完全沒有輸出??

最大顆電容有無155v
保險絲有無燒掉
橋整有無短路

网友:
單板維修,vsb有先短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