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電冰箱,內風扇不過電

楼主(2021-09-24):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朋友家中有一台88年出產歌林電冰箱,
昨天突然退冰請小弟幫忙處理,
小弟到現場看到冰箱室內燈有亮,
但是內風扇跟壓縮機沒作動,
我轉一下除霜計時器旋鈕,壓縮機開始作動,
但是內風扇依然沒作動(上下門開關皆有按著,也檢查沒脫線)
之後量一下電熱管,歐姆值約為76,
換一個新的除霜計時器,冰箱一樣風扇沒運轉,
壓縮機、室內燈、製冷皆正常,
後來將風扇取下,直接接110V的電;風扇就轉動了,所以應該可以排除風扇本身故障的問題,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若是此種狀況,需更換什麼零件? 感謝!

冰箱線路圖

网友A:
我懷疑這兩個開關有問題?
室內燈會亮但切到馬達那邊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懷疑這兩個開關有問題?
室內燈會亮但切到馬達那邊接觸不良.

謝謝回覆,冷藏門開關按下去燈會熄,
冷凍門開關按下去(冷藏門同時按)
測量風扇電壓
從0.1xxV升為0.2xx V. 這樣不知道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冷藏門開關按下去燈會熄,
冷凍門開關按下去(冷藏門同時按)
測量風扇電壓

燈會熄是開關內的銅片斷開~

屬於風扇的銅片會接觸導通~

應該是銅片表面碳化~接觸不良

可以量一下開關按下時是否有導通~

沒有導通可以小心分解開關~清潔銅片~

网友:
冰箱退冰 轉一下化霜定時器 壓縮機就啟動了
確認一下 溫度保險絲 跟 除霜感應器 有沒損壞
下圖那2紅框

至於內風扇不轉 承如#2 sandy319 仙蒂姐 所說那上下門2個開關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冷藏門開關按下去燈會熄,
冷凍門開關按下去(冷藏門同時按)
測量風扇電壓

我認為定時器應該沒壞

壞的應該是溫度保險絲和除霜感應器

另外馬達不轉我也認為是上/下門開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