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ASUS Zenfone 5Z (ZS620KL)尋找點位圖

楼主(2021-09-25):
[求助] ASUS Zenfone 5Z (ZS620KL)找點位圖

故障狀況: 不開機,電流觀測,上電開機電流到0.2A左右就掉電,上電池長按開機只會震一下

主板

主板

目前測得紅框處阻值偏低 只有 0.071V

這排電容應該是B+線上的,阻值偏低,電池扣上會漏電到保護,經驗不足沒思路,

不知有沒先進有這張主板的點位圖可供參考!!  感謝!!

楼主:
都沒先進有資料的嗎?  拜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沒先進有資料的嗎?  拜託!!

真的沒有資料
我會試看看在紅框處接上電源供應器,看看能不能找到漏電發熱的元件

网友:
完全沒有資料,這一篇加減參考,不過板子怎麼長的不一樣

https://diabloii.pixnet.net/blog/post/213674266

楼主:
感謝回復的大大們!!

我再想辦法查,謝謝!!

网友A:
我的華碩手機電池壞,按開機祇會重複震動,換電池(不同型號)後完全正常,測量電池電池心4.2V,發現兩電池資料線 Hi Lo 不同。

网友B:
石頭牌的資料很難找,請您看這裡有沒有能參考的

https://www.f2phone.com/2019/04/ ... k-asus-lengka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華碩手機電池壞,按開機祇會重複震動,換電池(不同型號)後完全正常,測量電池電池心4.2V,發現兩電池 ...

電池換過,故障狀況一樣,目前思路1.ROM故障,2.電源IC故障,通常這狀況再ASUS手機常見,有空打算拆開再重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頭牌的資料很難找,請您看這裡有沒有能參考的

https://www.f2phone.com/2019/04/download-skematik-asus ...

這裡沒比較新的圖,不過有參考價值!!  感謝!!

楼主:
用燒機法確認,這顆掛了

補充內容 (2021-10-3 12:14 AM):
這張圖是用手機傳的!!  怎麼會跑檔名出來,WISH大,這要怎麼辦,我沒辦法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