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隨身式沖牙機Portable Oral Irrigator修理

楼主(2021-09-26):
沖牙機,大致上,就是噴射細水柱的機器。
刷牙刷不乾淨的縫隙,可以用來沖出一些屑屑。
以前買過插電式的,最後都是連接的細水管崩毀,環保材質?很"E04"好嗎。
隨身式沖牙機,沒細水管,太~好~用~啦~我買來大約一個月,天天用。

今天發現,怎麼儲水槽裡,有兩粒塑膠圓柱?
檢查後大驚,是螺絲的防水塞。
機體該不會進水了吧?
難怪這幾天,偶爾馬達會暴衝,卻沒有水噴出來。

拆4顆螺絲,殼內果然有鏽痕。

殼是塑膠的,鏽是從馬達來的。

機板也有浸到水。

接頭有銅綠,往來無白丁?

由於運轉還算正常,刷乾淨。
塗點GS30,搞定防水工程。
組裝,裝水,開機,輕鬆............翻車。
馬達有打,就是不出水。

我覺得是水管折到了,有限空間,不好處理,只好再拆。

水管折到地方,大概在這。
橡皮筋綁一下,應該可以防止折扁。

然後,我花了比前面所有過程,更久的時間,想把前頭鎖回機頂。
不小心還拉斷一條電線,再剝皮,焊回機板。
縫隙實在太小,鎖不到螺絲。奇怪,我拆的下來?
沒辦法了,最後只能拆前蓋,斷了一小塊。

壓回,避免折到水管。

再搞一次防水工程。
組裝,裝水,開機,射惹。

楼主:
誒,自己update一下。
不曉得那裡還在漏水,用一陣子,就會秀斗。
拆開清乾,又正常,用一陣子,又秀斗,又拆......無限輪迴。

不過我發現這個幫浦好有趣,它是一個小馬達偏心在轉,然後三個橡膠墊會繞圈圈上上下下。
尾端那裡有三片瓣膜,打開吸水,然後從三片瓣膜的中間空孔排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誒,自己update一下。
不曉得那裡還在漏水,用一陣子,就會秀斗。
拆開清乾,又正常,用一陣子,又秀斗,又 ...

這個馬達跟我之前維修那個什麼擠乳器的馬達有點像耶~~裡面也是三個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馬達跟我之前維修那個什麼擠乳器的馬達有點像耶~~裡面也是三個圈圈

經過阿斯一番神遊參悟,不得了。
它以一種簡易巧妙的設計,輕鬆達成了食品級的應用。

彷彿美蘇太空競賽時期,同樣是太空中的書寫工具。
美方考慮零重力環境下的種種情形,開始研究。
老毛子想都沒想就吐出一句:用鉛筆。

网友:
引用 楼主:
誒,自己update一下。
不曉得那裡還在漏水,用一陣子,就會秀斗。
拆開清乾,又正常,用一陣子,又秀斗,又 ...

汽車用的壓縮機 就差不多是這種
驅動軸轉著斜盤,依序推動了圍圈的五支活氣缸塞壓縮空氣

网友:
這種隔膜的在這種有自吸能力的小馬達常見
另一種隔膜的,就是滾輪滾矽膠管,常見醫院那種地方,而飛利浦的就是採用這種的
兩種壽命有差啦,但通常不是這點消磨到故障,而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