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一個洗噴油嘴時非常好用的工具,頻率產生器

楼主(2021-09-27):
之前跟示波器一起買的,150元...
可以產生標準的正方波.三角波.正玄波
產生的頻率範圍是 1hz - 1 MHz
但真正好用的地方是可以用這個來做脈衝電壓輸出
用在點焊機還是氬焊作點焊時,就能拿來作脈衝焊接
洗噴油嘴時,用高頻率加上超音波
簡單就把噴油嘴洗的乾淨

网友A:
用在點焊機還是氬焊作點焊時,就能拿來作脈衝焊接
有實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點焊機還是氬焊作點焊時,就能拿來作脈衝焊接
有實例最好

目前還沒去用,但用法很簡單,把機子電源像影片裡接燈炮一樣接上去即可,
一般點焊機或簡單無脈衝的氬焊機都有一個控制開關,直接拉線過去就能做到.
東西很小,一個鞋盒就能裝一堆東西,這個頻率產生器用arduino很簡單就能做出來
,我之前就是用arduino當頻率產生器,但有一個最大問題,出來的脈衝電壓最高只有5v,
想要更高就要用繼電器分接出來,但5v電壓太低,頻率一拉高,電壓就變的更小
,小到連3v繼電器都啟動不了,不像這個能直接輸出12v的脈衝電壓,
12v出來的脈衝電壓就跟機車coil那裡接到的類似了, 夠高也夠穩定,
不用這樣麻煩,直接接過去就能使用.
這個東西很簡單,就把它想成是一個能重覆啟動的時間繼電器.
一般時間繼電器最小單位就是0.01s,也就是說一秒最多100次的開關切換
但因為磁吸需要充磁時間,所以一般都達不到這樣的真實切換速度.
但像我用的這個是可以達到每秒一萬次的開關切換..差非常多..
且時間繼電器裡面是機械磁吸結構,有次數限制的.
而這個是完全沒有次數限制,可以隨時轉動調速度,想開多快就開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