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來改裝一個迷你功率錶頭(的內部)

楼主(2021-09-28):
今天 9/28 教師節。

這幾天天氣終於有點變涼了,外面修冷氣的工作少了點,現在能來弄一下自己的東西。

▼這是常見的迷你功率計:

這種型號很多,出的牌子也多。寫廠牌型號沒有什麼意義,這些內部基本都是一樣的東西。

▼打開看看裡面,使用典型的阻容供電器:

其實我對它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問題點就是這個大電容。我不能允許這種東西出現在我的控制範圍內,所以一有機會就要把它踢出門。

因為這種電路很流行,到處都有,所以每隔一段時候我就得把它們抓出來鞭……這已經成了定期作業了。

▼先來測試一下錶頭本身的用電:

藍色是 AC 電壓的波形,而黃色是電流的波形。注意看當電壓在 0 的時候,電流是處於最高峰的地方,這是典型的純電容性(或電感性)的負載……想想,電壓為 0 的時候怎麼會有電流通過呢?這就是交流電難懂的地方了!

▼通電時的畫面:

▼量一下消耗電流:

交流 43.4mA。

▼找到穩壓用的 Zener diode:

▼先確認系統的供電壓值:

可以看出這個的主電用的是 9V。

▼將Zener、電容與放電電阻拆下:

▼準備動手的材料:

左邊這個是之前用過的小電源。

左邊第二位是 3V 的 Zener diode。因為本來是要用 9V 輸出的模組,無耐我手上只有 5/12/15/24V 這幾種規格,要調整也是可以,不過得將變壓器拆下來才摸得到設定電阻,覺得太麻煩太花時間了,就直接用 12V 的變壓器串一個 3V 的 Zener diode 取得 9V 的電源比較省事。

左邊數來第三位是加裝的 1A 保險絲,放入原主板上。

再來加裝一個 470V 的 MOV,這是要給 AC220V 用的表頭。

最右邊兩個共模電感,這是基於我個人的嗜好,還有為多餘的零件找出路,一有機會能用掉它們的話就給它上場!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然後就完成了!中間的過程要打太多字,就直接省略。反正對基礎足夠的人沒有問題。

▼新電源測試用電量:

大約是 6.6mA。記得之前是多少嗎?43.4mA 喔!現在只有原來的 15% 而已。背光若關閉的話用電會更少。

▼注意高壓間隔:

這些是 AC220V 要走的路徑,小心絕緣的問題。

前兩天被 AC220V 燒掉一片自製治具,因為接頭一樣但接線卻不一樣,導至高壓電灌到低壓區,因為間隔不足結果跳火燒一大片……要是間隔足夠的話頂多就是燒一顆小電阻而已,下次做治具的時候要注意防呆了。這個大金呀……喜歡搞鬼挖洞喔,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全部組裝起來:

這些組件跟原來的錶頭佔了一樣的空間了!

所以什麼?這麼小的錶頭要作到各方面都合格,基本是不可能的!這是物理問題。所以只能這邊偷一偷、那邊省一省,所以就導至了一個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這世界上的工業產品出現了!這是為什麼呢?誰又該為此負責?

現在的東西為什麼那麼容易壞?為什麼做那麼小?為什麼出貨量那麼大?為什麼一定要變來變去?

嚴格說起來,我採用的這個電源模組其實也是不合格的。當大家都不及格的時候,等於大家都及格了。但是要記得:這不是你真的及格了,這是個假象。第一步就是要先知道自己真實的實際情況,接下來所走向的目標才有可能是正確的。這個留給各位去參。

▼再測波形:

現在電壓與電流同步之外,電流用量小上很多。

以上,這樣就完成了這次錶頭的改裝工作。將改好的錶頭裝在適當的盒子裡就好。

過了一天,老了24時,離極樂世界又前進了一步……

网友A:
電壓是相對的概念 跟水位/海拔是一樣的概念
水會從高處往低處流
水位雖然跟海拔一樣高 但不代表水不能流到比海拔還低的坑裡面
電壓也是一樣意思
交流電的電壓0就好比海拔0的位置
交流電的電壓0的時候 不代表不能流到比0電壓還低的電容/電感裡面
想成裡面的電容/電感實際上是到負電位 而你是0 當然0可以流到負電位囉

网友:
RE: 但是要記得:這不是你真的及格了,這是個假象。

那一年我去考甲種電匠 筆試30幾分 居然也算合格了。

我們那年代的笑話 :  學歷 xx 大學 ... 戳章蓋上  識字 !

网友B:
大俠快跟上啊,
還有發光控防燒座也要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俠快跟上啊,
還有發光控防燒座也要產出.

DIY 我不行

网友C:
以前聽認證中心老師閒聊說過,
阻容供電的最大問題來自那顆大電容的可靠度, 深怕一不小心就自燃著火...
至於較高的消耗電流, 與電壓比對歸屬在電容性或電感性負載,
依台電的一般用電計算會被視為虛功不算錢.

网友D:
請問修改後PF值會受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是相對的概念 跟水位/海拔是一樣的概念
水會從高處往低處流
水位雖然跟海拔一樣高 但不代表水不能流到 ...

講到這個就祭出聖經本來開釋了:

真虧這麼久了還能記得放在什麼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聽認證中心老師閒聊說過,
阻容供電的最大問題來自那顆大電容的可靠度, 深怕一不小心就自燃著火...
至於 ...

台電不收錢並不等於電力沒有浪費掉,這些會被反射回電力系統中,變成無效熱進入大氣。

很少人會關心垃圾最終到了什麼地方去了。

我贊成對家庭與商業用戶收虛功的電費,不過這反對聲浪可想而知會非常的驚人。
我贊成對交通工具總量管制,不過這反對聲浪可想而知會非常的驚人。
我贊成土地……
我贊成……
我……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修改後PF值會受影響嗎?

指它所量測外部設備的 PF 值嗎?

尚未測試。

不過可以先講一句:這玩意本來就不是什麼精準的東西。

***

指它本身用電所產生的 PF 值嗎?

從原本的 0.04 變成約 0.65 左右,這提升是確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聽認證中心老師閒聊說過,
阻容供電的最大問題來自那顆大電容的可靠度, 深怕一不小心就自燃著火...
至於 ...

那是不是就直接把紅豆大電容換成有阻燃的安規電容,雖然一樣耗電,但就不會有燒起來的安全性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不是就直接把紅豆大電容換成有阻燃的安規電容,雖然一樣耗電,但就不會有燒起來的安全性問題? ...

當時老師的說法有兩個問題點,
1. 安規電容品質不一, 風險難說
2. 時間是把殺豬刀, 一直在通電狀況下, 溫度及環境會造成內部質變; 導致容值異常限流異常, 外觀膨漲爆裂, 阻燃失效...
最好還是用隔離變壓器降壓

网友F:
老闆 請問電供模組有淘寶連結麼

楼主:
利用時間把手上另一個錶頭也弄一弄。

▲本產品全部。

▲側邊有簡單的說明,還有型號(P06S-20),與一樓的型號不一樣。

▲電路板的佈局也不同,不過同樣的簡單。

▲快速的改好,手上有什麼零件就用什麼零件,順便測試改裝效果。

結論是,增加安規電容器會讓 PF 值下降……{n_154:}

▲固定起來。這次增加了高壓隔離對策,塞了幾片絕緣片在裡面。

▲全體高度,剛剛好可以放進明盒裡。(真的是剛剛好)

▲整個裝裝起來,做成移動式的測試盒。

之前都是做固定式的,這算是我第一個做的移動式測試盒。

▲以後就有測試盒可以帶出去到處跑了。

偶而碰到要去別人家裡支援的情況,有這個小玩具就方便多了!

製作這東西總工時約花了三個小時。

▼更高級的錶頭已經改用 BUCK 電源,就沒有必要花心思去改,直接使用就好了。

一般人建議直接買這種的 (這款是帶藍牙的錶頭),不過最好自己加個 EMI 對策小板,如果空間足夠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闆 請問電供模組有淘寶連結麼

之前問過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問過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原來問過買過, 現在完全忘記在哪裡
抱歉.

网友G:
請問這種小電源是;AC220V  TO  -DC12V可寬電壓(AC-110V)輸入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請問這種小電源是;AC220V  TO  -DC12V可寬電壓(AC-110V)輸入嗎?

康大要開團團購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康大要開團團購嗎?

感謝提供資訊,我沒營業,需求不多,跟團勉強可以,目前個人沒能力下單採購,全托附近友人,不趕時間,順便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