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ASIO DS-2B 電子計算機 如何加裝水銀電池
關閉

楼主(2021-09-29):
回收一台CASIO DS-2B 計算機,因螢幕在無燈光時,顯示時有時無 ,想是水銀電池沒電了,拆開後竟然沒看到” 水銀電池”,想加裝一水銀電池(含電池座),想請問各位先進,
1. 加裝的水銀電池要如何接線?
(是否可直接 接在太陽能板紅黑線接在基板子的+-極端?(如 :圖三的左右紅黑線接在基板子的+-極處?? 或是線要接在別的地方?  )
2. 是否只要加裝 1.5V水銀電池 皆可?(想加裝CR2302水銀電池)
以上問題有勞各位先進指導。
久沒發帖,格式若有錯,請告知,謝謝。

計算機 機型

計算機 機型

基板圖一

基板圖一

基板圖二

基板圖二

网友A: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用電表直接供電在你說的紅黑線不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CR2032
額定電壓:3.0V 額定容量:230mAh
外徑尺寸:直徑20mm 高度3.2mm

不能用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 ...

謝謝 "sa2086 " 大的指正;因已超3個小時,無法修正,下回改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2032
額定電壓:3.0V 額定容量:230mAh
外徑尺寸:直徑20mm 高度3.2mm

謝謝 "sandy319 " 的告知,換電池時會注意電壓大小。用合適的電池。

网友C:
空間夠的話,塞一顆超級電容吧!省事又不用換電池,只是剛上去可能要充很久。

网友D:
想要用很久嗎?直接加一顆4號乾電池,用到忘了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用很久嗎?直接加一顆4號乾電池,用到忘了它的存在。

謝謝 "ㄚ三哥"的回答,我以為水銀電池的壽命較長,我再看空間夠不夠,若空間夠,就加裝一顆4號乾電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間夠的話,塞一顆超級電容吧!省事又不用換電池,只是剛上去可能要充很久。 ...

謝謝" big619" 大,基板背面已有一顆10uf/16V 的電解電容,再請問-- 超級電容的UF要多大?或是可把10uf/16V電容的 uf  加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ㄚ三哥"的回答,我以為水銀電池的壽命較長,我再看空間夠不夠,若空間夠,就加裝一顆4號乾電池, ...

如果內部空間不夠,鑽孔將線延伸到背面,裝個電池架,此時不拘4號電池了,不過記的用碳鋅電池就好,鹼性電池會漏液的。

网友:
仔細找找電池藏在哪?

网友:
電池有不同規格...
電池LR44 1.5V (較小,較厚)
CR2302 3.0V (比較大,較扁)

另外一提的,如果沒有自動關閉(OFF)功能,
可能要考慮加開關來斷電(OFF)...

网友:
電池 串 低壓差二極體 1N60 或 蕭特基二極體
然後 併在太陽能板紅黑線基板的+-極端

1.5V 3V 電池哪種電壓,計算機先能適當顯示工作條件下,量太陽能板電壓
雖然現今都使用1.5V  但你這是很舊的機種,搞不好是3V

前述 適當顯示工作條件下,確認 所有按鍵是否反應完善 (按鍵不良  白救電源)

以前有一純太陽能板計算機,有相同問題,最後癥結是護蓋模糊花了
處理方式是 牙膏拋亮護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