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SANYO SR-69XJ冰箱冷度不夠維修

楼主(2021-09-29):
同事家的,主訴冷度不夠,冷凍庫東西變軟,冷藏庫溫度10度以上,已經2星期

請同事自測,冷凍庫能吹冷風,研判問題在化霜

同事老公海大輪機系高材生,要同事先量化霜電熱管跟保險絲

紅箭頭化霜保險絲,2個綠箭頭化霜電熱管接頭

都沒開路,先考慮除霜繼電器

背面

電路圖

打開機板外罩

由於這個化霜繼電器不好找,先焊個一般12V10A的上去

上機按化霜短縮,繼電器一樣沒動靜,電熱管沒上電

翻到板後抓線

繼電器的線圈分別接橋整跟ULN2003 IC,如紅線

這個是7合一達靈頓放大器,第一次知道有這個東西,難怪線圈沒接放大晶體

因為這台冰箱18年了,要同是網購1顆盲換,不行看要給電器行賺還是買新的

網購來了,1顆5元,運費60

換上去,覺得新的比較小顆

接上機板,上電後按化霜短縮,電熱管會熱了,不知是否改設計,這種玻璃電熱管上電不會發紅

再按強制啟動,確定製冷系統OK,所有東西裝好,完工去上班

楼主:
忘了說明,同事剛拆下冷凍庫背板時,整個蒸發器都是冰

所以待料期間要同事冷凍庫別鎖背板螺絲,3-5天偶爾摸一下冷凍庫冷風溫度跟風量,如果有變小拿開背板就用吹風機或熱水化霜

网友:
ULN2003/2803用在驅動線圈負載很常見,大概30幾年前設計電路就經常用到。

网友A: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一個星期後有極大的機會需要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一個星期後有極大的機會需要重修……

意思是說2003的供電有問題讓ic死蹺蹺
目前的修復只是治標不治本
用三用電表量一下2003的電源腳電壓比較妥當,是這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說2003的供電有問題讓ic死蹺蹺
目前的修復只是治標不治本
用三用電表量一下2003的電源腳電壓比較妥 ...

哈哈……

我講一下在實務上所碰過 ULN2003 故障的案例。

1:負載是高壓,因為負載故障導至被高電壓打壞。
2:負載是低壓,因為負載故障導至被高電流打壞。
3:因為環境因素所導至的損壞。(進水、雷擊……)

講這些東西與樓主無關,請不要去把它們聯想在一起。注意我從來就沒提到過……

至於說這冰箱的問題,建議是先等個幾天看看運轉的情況再說。
之後開釋的部分,則有請 t 兄看看願不願意來個兩句了。
如果沒事的話就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講一下在實務上所碰過 ULN2003 故障的案例。

了解,那我你說的123重新詮釋一下(我菜鳥請用力鞭)

>講這些東西與樓主無關
歹勢還是忍不住,外行人就是腦袋比較搞怪請笑笑就好

以這個冰箱的案例來說,relay的線圈是2003的負載
如果relay線圈故障,電阻變大的機率應該比電阻變小的機率高
假設是斷開的,那2003應該不會壞
假設是電阻變大,電壓不變,電流變小,2003好像也不會壞
假設是電阻變比原本小,電壓不變,那電流變大,2003就可能會燒壞

>建議是先等個幾天看看運轉的情況再說
總是要有個觀察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relay線圈故障,電阻變大的機率應該比電阻變小的機率高
假設是斷開的,那2003應該不會壞
假設是電阻變大,電壓不變,電流變小,2003好像也不會壞
假設是電阻變比原本小,電壓不變,那電流變大,2003就可能會燒壞

如果RELAY線圈絕緣短路就有可能燒壞2003。
還遇過某國產品牌室內機,繼電器封膠絕緣不良,導致接點控制的AC 220V會漏電到低壓線圈,驅動電路也是會燒掉。

樓主說除霜時電熱管沒有紅起來,我是覺得這部分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RELAY線圈絕緣短路就有可能燒壞2003。
還遇過某國產品牌室內機,繼電器封膠絕緣不良,導致接點控制的 ...

那要請樓主量一下整個加熱回路的總電阻了
算一下電流,功率,核對一下加熱管的標示
再去找出是哪個節點有問題,線頭生鏽?有要斷不斷的斷線?靜待觀察

楼主:
ULN2003 跟12V5A 小繼電器都是第一次碰到,元件特性也不了解,所以沒有全一起換掉

箭頭就是除霜繼電器

歐姆龍的5A繼電器查資料12V等級線圈阻抗720歐姆,,下次再回修就給他換10A的上去

除霜電熱管電路圖標示67歐姆,同事老公量68歐姆,應該是單純誤差

保險絲只量有斷沒斷

如果除霜電熱管有問題應該會掛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ELAY線圈絕緣短路就有可能燒壞2003。
還遇過某國產品牌室內機,繼電器封膠絕緣不良,導致接點控制的 ...

我也很納悶,別人的例子,電熱管都會發紅光

看電路圖,F跟R電熱線不知做啥用途,不過這2條跟冰箱門開關連動,應該不影響到除霜

楼主:
另1個問題

10A的阻抗400歐

5A的阻抗720歐

換10A的繼電器會不會導致ULN2003提早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請樓主量一下整個加熱回路的總電阻了
算一下電流,功率,核對一下加熱管的標示
再去找出是哪個節點有 ...

由圖看,加熱回路應該不至於影響加熱控制迴路,還是等業主用一段時間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10A的繼電器會不會導致ULN2003提早掛點?

這倒是不會,2003驅動能力0.5A,只是要考慮電源是否足以供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很納悶,別人的例子,電熱管都會發紅光

看電路圖,F跟R電熱線不知做啥用途,不過這2條跟冰箱門開關 ...

所以除霜時測量電熱管電流比較準確,用電表量是低壓低電流,當真正的工作電壓上去狀況又不一樣了,比如溫度上升導致開路,溫度下降又接觸著。

F、R電熱線有可能是門框或排水槽加熱,這兩條經過保險絲直接接在電源線上,跟除霜迴路無關。

除霜電熱管故障不一定會連累其他部分,因為電熱管故障大都是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除霜時測量電熱管電流比較準確,用電表量是低壓低電流,當真正的工作電壓上去狀況又不一樣了,比如溫 ...

因為冰箱在同事家裡,不好意思又跑去要求人家清空冷凍室,就先用一陣子看看
單純以電熱管來說,W=VI=V^2/R=I^2*R,會影響電熱管功率的因素應該是分壓,也就是電壓被別人吃掉了,只是冷凍庫內的插頭為了防水,找不到空隙插探針

下次會記得帶鉤表出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倒是不會,2003驅動能力0.5A,只是要考慮電源是否足以供應?

小弟疑惑的是
磁力B = μ0 × i(n) × n
其中,電流i(n),本身就是一個跟匝數n有關的函數,
i(n)=V/R(n);
R(n)= ρ × ( L + 2rπ × n )  ρ=0.0172

也就是今天如果繼電器線圈層間短路,只剩一半有效線圈數,但是因為阻抗減半,電流加倍,所以磁力不減,繼電器還能正常運作

可是12V5A繼電器換成12V10A,阻抗值少了一半,ULN2003還撐得住,也就是除非繼電器荷載漏電到線圈端,不然線圈層間漏電應該不至於搞掛ULN2003,頂多線圈廢熱功增加,最後燒掉繼電器

這又回到ULN2003為何會掛,請問前輩的經驗了

网友D:
對 RELAY 線圈自己外加一個 FREE WHEELING DIODE, 保險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N2003 跟12V5A 小繼電器都是第一次碰到,元件特性也不了解,所以沒有全一起換掉

箭頭就是除霜繼電器

加熱管插著防水接頭,然後從繼電器的腳量加熱回路的電阻,這樣總阻值是多少呢?

67ohm 110V 1.6A = 18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冰箱在同事家裡,不好意思又跑去要求人家清空冷凍室,就先用一陣子看看
單純以電熱管來說,W=VI=V^2/ ...

是否有完修,一星期就知道了,若同事使用都正常,那就是沒問題了。

前面說的懷疑電熱管,只是懷疑並不是一定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疑惑的是
磁力B = μ0 × i(n) × n
其中,電流i(n),本身就是一個跟匝數n有關的函數,

有遇過RELAY整個線圈黑掉,線圈幾乎是短路狀態,這種驅動迴路一定會被搞壞掉。

2003為何會壞掉?很難分析,有時就是壞得沒道理,大概壽命到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對 RELAY 線圈自己外加一個 FREE WHEELING DIODE, 保險一些

2003每個輸出有內建飛輪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熱管插著防水接頭,然後從繼電器的腳量加熱回路的電阻,這樣總阻值是多少呢?

67ohm 110V 1.6A = 180W ...

用電表量的阻值跟實際除霜時有些差異,電熱線都有正溫度係數,熱的時候阻值較高,所以實際除霜電流會比計算的低一些。

网友E:
請問你壓化霜短縮當時,蒸發器上有結霜嗎?

楼主:
有,不過不多,確定電熱管會熱,霜會溶化滴下後才改按強制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壓化霜短縮當時,蒸發器上有結霜嗎?

有霜,其實上面蒸發器那張相片是剛修好測電熱管時拍的,待修期間有交待業主冷凍室內板別鎖螺絲,2-3天就拉開來看一下,如果蒸發器結一層厚霜就淋熱水或吹風機手工除霜

相片蒸發器左右散熱片還看得到霜

楼主:
T大您的問題要回到業主的天才處理,當初冰箱冷度不夠,業主有放一杯水在冷凍庫,隔夜不結冰才問小弟,小弟回覆要做哪些前處理後,業主立刻去買台200L的冷凍櫃來放原先冷凍的東西,然後就要處理不處理的,往往是小弟又問作業進度後才有動作,這個期間大約3星期,冷凍庫幾乎沒放東西,沒有外界水氣來源,所以也沒啥霜,不然正常有在放東西跟開開關關的冷凍庫蒸發器應該是這樣

T大您應該是覺得結的霜不應該那麼少,會不會冷媒系統也有問題
小弟修到都不知是修別人的還是自家的冰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3每個輸出有內建飛輪二極體

廠牌不同是有分別, 以前玩航模舵機的時候遇到過, motorola 的沒事, 後來淘寶買的驅動板用別牌就是易壞都自己外加一個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大您的問題要回到業主的天才處理,當初冰箱冷度不夠,業主有放一杯水在冷凍庫,隔夜不結冰才問小弟,小弟 ...

  因為我沒遇過2003壞過,因2003要輸出驅動信號,要有驅動條件
也就是化霜感溫器當時溫度必須要8度C以下,相對應阻值大約4.2K以上,
且壓縮機運轉時間要累計10小時(或此時壓化霜短縮按鍵),MCU才會輸出信號給2003,
再透過2003驅動繼電器

  所以我才會問你當時蒸發器有結霜嗎? 我要確認當時蒸發器溫度是否8度C以下,若是8度C
以下,也要再確認化霜感溫器阻值是否4.2K以上, 以上條件都有, 這時壓化霜短縮按鍵,
2003才會有輸出驅動電壓

  有一種故障現象,蒸發器結滿霜,這時壓化霜短縮按鍵也聽不到化霜繼電器啟動聲, 此時拔
下插頭強制除霜後, 再次插上電, 等蒸發器溫度低於8度C以下時, 在押化霜短縮按鍵 , 這時
繼電器啟動了 , 一切好像都變正常了 , 但過一陣子後同樣故障現象又來了....
  第二次故障拆開基板電裝盒, 測量化霜感溫器阻值只有2.3K ,明顯化霜感溫器故障了 , 這種
故障是感溫器特性異常, 所以我遇到化霜不良問題, 一定會在當下測量化霜感溫器阻值是否正常,
而且必須在基板側測量才會準確

楼主:
多謝t大指導,冷凍庫內2個白插頭是加熱器,藍插頭是風扇,紅插頭是保險絲,只有黑插頭是感溫器,請問這個感溫器是冷凍溫度控制還是除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謝t大指導,冷凍庫內2個白插頭是加熱器,藍插頭是風扇,紅插頭是保險絲,只有黑插頭是感溫器,請問這個感 ...

黑色頭這個是除霜用,庫內控溫感溫器在冷凍庫燈罩內
如果要測量感溫器要從基板上的CN2端子兩條黑色線測量

三洋早期冰箱冷凍庫內的感溫器端子很容易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如果直接從冷凍庫內拔下端子測量,很容易誤判是好的,建議從基板
上拔下端子測量,如測量有異常,再從冷凍庫內測量一次,兩者比較判斷
是感溫器不良還是端子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色頭這個是除霜用,庫內控溫感溫器在冷凍庫燈罩內
如果要測量感溫器要從基板上的CN2端子兩條黑色線測量

請問如果庫內插座氧化如何處理?因為最好是換新插座,可是實務上很難拆
還有萬一感溫器掛了,請問這顆除霜用的常溫幾歐姆?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庫內插座氧化如何處理?因為最好是換新插座,可是實務上很難拆
還有萬一感溫器掛了,請問這顆除 ...

  端子座氧化確實不好處理,必須將端子座挖出來,因為引線非常短,
挖出後直接將端子剪掉用焊接的,再用熱縮管包覆

  不過不用擔心,這台冰箱的問題跟端子氧化無關,端子氧化會讓
感溫器形成開路,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風扇不轉和庫內燈不亮,
跟你的故障現象不同,若這台冰箱真的是感溫器故障,那應該是感溫
器阻值降低才對,不會是升高或開路

  感溫器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常溫25度C阻值是2K , 溫度越低
阻值越大 , 依經驗故障時阻值大都會卡在2K~3K之間不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子座氧化確實不好處理,必須將端子座挖出來,因為引線非常短,
挖出後直接將端子剪掉用焊接的,再用熱縮 ...

多謝T大指導,請問化霜短縮的啟動條件包含除霜感溫器須在8度C以下(4.3K歐姆)嗎

因為以前沒碰過這些問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T大指導,請問化霜短縮的啟動條件包含除霜感溫器須在8度C以下(4.3K歐姆)嗎

因為以前沒碰過這些問題 ...

至少4.2K或以上

楼主:
業主回報使用1個星期了,冷凍冷藏都沒有過冷或不冷現象,看來真的讓小弟碰到籤王,ULN2003掛點
小弟要業主持續觀察,至少1個月確定OK

多謝T大的指導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