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P15F V2 BIOS 問題

楼主(2021-09-29):
請問官網下載的BIOS 可以分離出BIOS跟ME嗎?

https://www.gigabyte.com/tw/Lapt ... ort#support-dl-bios

网友A:
用 7-ZIP 可以解壓執行檔,裡面有一個 BOOT.img,

再次解開,裡面有一個 8MB BIOS,OutImage.bin

要分離的話,用 INTEL ME 工具打開後,ME就會分離在資料夾裡,

手動用 winhex 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7-ZIP 可以解壓執行檔,裡面有一個 BOOT.img,

再次解開,裡面有一個 8MB BIOS,OutImage.bin

請教一下 我從原廠的BIOS提取出來的ME大小 是4092KB 原機的是2048KB 是提取方式不對嗎?

网友:
我剛剛用 UEFITool 擷取也是 3.99MB,用 WINHEX 打開,後面都是空白啊,FF 空白充到 3.99MB

官方工具打開分離後是 2MB,後面也都是 FF 空白

1.48MB 位址是到 01560560,把這個後面刪掉,3.99MB 就會變 1.48MB (圖二)

--
網路上不是有得抓,檔案:ME 9.5 Repository r22.rar

裡面包含 9.5. 開頭的 ME,有你圖片版本 9.5.3.1520_1.5MB_PRD_RGN

剛看到圖片的版本是官網 BIOS 的 ME

https://mega.nz/folder/PJFXnCDK#lWSX5W0ODubZ2pf3gu3unw

网友A:
這台是不是雙 BIOS ?我看服務手冊圖片有兩顆

電路圖看起來 ME 和 BIOS 是分開在兩顆 ROM?而且似乎是 4M、2M

電路圖等同藍天 W650SJ / W650SF

手冊、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不是雙 BIOS ?我看服務手冊圖片有兩顆

電路圖看起來 ME 和 BIOS 是分開在兩顆 ROM?而且似乎是 4M ...

對~me 獨立一顆

网友:
哦哦,那官方BIOS可能有包含不同型號的 BIOS,

這樣你比對官網、和讀出來的,大概就知道怎麼擷取

官網的裡面總共有三個檔,第一個是完整8M,後面的 6M、4M 比對一下應該就知了

W650SJ6M.GI1、W650SJ.G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