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460 掉零件

楼主(2021-09-29):
不好意思,新手發問,我不小心手滑顯示卡掉了,掉了很多貼片電容,但是有個零件我找資料也找不到一模一樣的零件,麻煩各位先進幫我看一下,這顆是鉭電容,還是,肖特二極體,我猜想在GPU旁邊應該是電容較多,新手傻傻分不清楚,拍謝

不知是不是鉭電容,有四個腳位

拍謝,我照步驟貼圖還是會有檔案名稱,怎會這樣

网友A:
銅箔線路意義 只有兩個
多出的腳位感覺是為了改善[SMD融錫移位問題]  而多出來的側翼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箔線路意義 只有兩個
多出的腳位感覺是為了改善[SMD融錫移位問題]  而多出來的側翼腳位 ...

謝謝,原來是這功用,那這個應該是鉭電容,對嗎?可否用標示相同的鉭電容替代,
因我還是找不到同樣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是這功用,那這個應該是鉭電容,對嗎?可否用標示相同的鉭電容替代,
因我還是找不到同樣的零件  ...

Panasonic 的SP-CAP™ Polymer Aluminum Capacitors
LX https://b2b-api.panasonic.eu/file_stream/pids/fileversion/2508
LT https://b2b-api.panasonic.eu/file_stream/pids/fileversion/2484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是這功用,那這個應該是鉭電容,對嗎?可否用標示相同的鉭電容替代,
因我還是找不到同樣的零件  ...

參考 Lazy104  內容為正解  原名  聚合物-鋁  (又名: 固態電容 )

可以用標示相同的鉭電容替代
ic995-PANASONIC-鉭電容-330uF-2-5V-±20-鉭質電容
https://tw.bid.yahoo.com/item/ic ... 電容-100573936288
*他的電壓標錯    照片為[d]  應為2.0V

或是 參考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Panasonic 330uF 2.0V 固態 鉭電容 EEFSX0D331EY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11069437591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熱心回答,又讓我多認識了一種零件,謝謝了^^

网友:
因為你上傳了兩張圖片,但是只插入一張,另一張當然就出現在帖子最下方,然後圖片左上方出現檔名。

下次請配合

楼主:
好的,因不熟悉操作方法,想修改又修改不了,實在抱歉,拍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