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這個MOS可以跟主機板的通用嗎? | MSI 紅龍版 GTX 950 GAMING 2G(MS-V320)

楼主(2021-09-29):
顯示卡MSI GTX950 2G 短路不開,測對地阻值後,MOS晶體短路,拆掉後,上機可過電可開機(撿到軟的),
想請問這種晶體可用主機板CPU供電的MOS晶體替代嗎?
M3160M52327E
下圖是拆技嘉主板的MOS晶體型號
A2726
U  014
M.
又多了一個圖檔,唉.真的不知道怎麼刪...如有違規,先說聲抱歉

网友A:
A2726 datasheet
QM3106M datasheet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這篇讀完你就知道答案了。

注:感謝4F lazy104大大的指正,已修正。

補充內容 (2021-9-30 03:15 PM):
Qm3106m才是樓主要找的,小弟一直以為找到了。
這個型號網路上找不到data sheet,不好意思誤導各位了。

网友B:
你貼的是圖片,所以用圖片的圖示上傳是對的,如果是檔案才是用附件的圖示上傳,結果你兩種都上傳........
這次我幫你刪掉附件的圖檔,下次請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2726 datasheet
QM3106M datasheet

拆技嘉主板的MOS
A2726
U  014
M.
其型號應該是NEC(Renesas) μPA2726UT1A
規格http://www.rom.by/files/UPA2726.pdf

顯卡上MOS型號
M3106M
        27E
其型號應該是UBIQ(uPI) qm3106m6
沒找到其規格書, 只在某論壇有人提及
http://vlab.su/viewtopic.php?f=48&t=102491&p=7668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技嘉主板的MOS
A2726
U  014

感謝大大提醒,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貼的是圖片,所以用圖片的圖示上傳是對的,如果是檔案才是用附件的圖示上傳,結果你兩種都上傳........

謝謝wish大大,我再多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技嘉主板的MOS
A2726
U  014

謝謝lazy104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726 datasheet
QM3106M datasheet

謝謝peter180寶貴的資訊

楼主:
      對照兩組MOS內容後,似乎無法共用,對這方面知識是完全陌生的,想請教如何找到相關晶體資訊,我一開始打型號上谷哥,都沒有辦法像大大們一樣找到它們的資料
       顯示卡目前只有測試開機,有在論壇爬過相關文章,少一相供電是可以使用,但是會不會有問題,也是看使用在哪方面,還是希望能將它修復,請問這種晶體去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
圖下左邊為QM3016M6的規格,另一邊為 μPA2726UT1A,兩者皆為N N-channel MOSFET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照兩組MOS內容後,似乎無法共用,對這方面知識是完全陌生的,想請教如何找到相關晶體資訊,我一開始打 ...

還是大大能幫小弟看看差異性如何?
感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大大能幫小弟看看差異性如何?
感謝回覆

昨天印象中主板拆下的代用規格,
VGS=10v時 阻值略大(我覺得還可以,有錯請指正)、
Vgs(th)數據找不到,只找到「VGS(off)」這個參數不知道是否相等?
(這個很重要,若大於原有MOSFET那麼就不用玩了)。

建議你再多看幾次那篇文章,還是看不懂請繼續吸收欠缺的知識。
我是不會換這款,規格書上參數不如原有的。

网友D:
25度下 ID(連續) 一個有 108A 一個只有 20A ,差距有一點大,以20A那顆代108A這顆,可代性相當令人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印象中主板拆下的代用規格,
VGS=10v時 阻值略大(我覺得還可以,有錯請指正)、
Vgs(th)數據找不到 ...

感謝peter180大大回覆,我會持續吸收相關知識,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度下 ID(連續) 一個有 108A 一個只有 20A ,差距有一點大,以20A那顆代108A這顆,可代性相當令人存疑。 ...

數據上確實有落差,謝謝tonysun大大提供意見,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照兩組MOS內容後,似乎無法共用,對這方面知識是完全陌生的,想請教如何找到相關晶體資訊,我一開始打 ...

樓主顯卡上MOS絲印是M3106M, 所以不是QM3016M6...

网友:
Qm3106m才是樓主要找的,小弟一直以為找到了。
這個型號網路上找不到data sheet,不好意思誤導各位了。

楼主:
大家互相切磋,難免有誤,謝謝peter180即時修正

小弟再找時間去電子材料行詢問看看是否有料件可購買,有結果再跟各位分享,謝謝大家,祝順心

网友E:
GTX1050TI  12V_EXT6-上管就是用QM3106M6,絲印M3106M就是QM3106M6

楼主:
引用 网友E:
GTX1050TI  12V_EXT6-上管就是用QM3106M6,絲印M3106M就是QM3106M6

謝謝q7979大大分享的資訊,我去賣場找找

楼主:
q79792給了我方向去找零件,翻出以前的故障卡GTX750,它的MOSFET編號是M3054M,我去查找它的數據,再跟M3016M比對,似乎比較接近
圖一M3016M
圖二M3054M
圖三故障卡上的MOSFET

网友A:
請問故障950的切確型號是?
我查了950/960紅龍版,hi side都是4c10n。
或許可參考這顆規格,藉此找到相近且容易買到的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故障950的切確型號是?
我查了950/960紅龍版,hi side都是4c10n。
或許可參考這顆規格,藉此找到相近且 ...

這是顯示卡的規格,感謝peter180回覆
先說聲不好意思,一開始型號應該先用上來的

网友E:
原圖都沒標示,表示每批場管都不一定同型號,上圖最好上型號跟版號,這型有5版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圖都沒標示,表示每批場管都不一定同型號,上圖最好上型號跟版號,這型有5版以上 ...

理想狀態是型號加版號,提供型號是最低要求。

請教大大版號的用處在哪裡?實際修板時,是否會遇到版本別差異而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這個建議是可以考慮,感謝回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想狀態是型號加版號,提供型號是最低要求。

請教大大版號的用處在哪裡?實際修板時,是否會遇到版本別 ...

跟主板一樣版號不同,電路設計不一樣元件用料也有不同,廠家目的是為修正設計或cost down他們自己定義解釋,有的內部版號是替別廠家oe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主板一樣版號不同,電路設計不一樣元件用料也有不同,廠家目的是為修正設計或cost down他們自己定義解釋, ...

感謝q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顯示卡的規格,感謝peter180回覆

redtea2227大大
請問同意我將標題加上廠商、顯卡型號,方便日後透過搜尋能找到該篇文章?
感謝。

网友F:
應該可以參考
電路圖1.0
MSI GeForce GTX 960 GAMING 2G MS-V320 Rev1.0.zip (1.03 MB, 下載次數: 9)
電路圖2.0
MSI GeForce GTX 960 GAMING 2G MS-V320 Rev2.0.zip (632.91 KB, 下載次數: 9)
點位圖2.0
MSI GeForce GTX 960 GAMING 2G MS-V320 Rev2.0 Boardview(cad).zip (380.67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應該可以參考
電路圖1.0

TB,對岸論壇v星發侵權律書函,最近...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tea2227大大
請問同意我將標題加上廠商、顯卡型號,方便日後透過搜尋能找到該篇文章?
感謝。 ...

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