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烤箱冒火光.....拆開檢修故障

楼主(2021-09-30):
昨天正常使用烤箱到一半
突然聽到「滋~~~」,烤箱內部出現黃色火光
以為是食物油水滴到熱管上,結果發現烤箱不熱了

拆開一看,外觀上似乎是這個零件壞了
但查半天都查不到這是什麼東西

烤箱型號:象印et-vsf35小烤箱

請問有版友專精烤箱的嗎?
可否指導下一步該如何檢修、換料?
感謝耐心指導

网友A:
https://pdf.ic37.com/WTE/BD2504_ ... /BD2504_2.html#view

BD2504 WTE ... BOSCH 25A 型压接二极管 [25A BOSCH TYPE PRESS-FIT DIODE]

1.確認 已燒毀 ?

2.將BD2504 WTE ( BOSCH 25A 型压接二极管) 用平均力量將二級管退出壓接槽 換上新品 。

3.保內請送服務站

网友B:
應該是難買到吧

長的似火星塞 有螺絲柱的  會改吧!?    折散熱片
25F-120    順向,  螺絲柱的K/Cathod 是陰極   同BD250x  Polarity: Cathode to Case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8384/info/

25FR120    逆向, 螺絲柱的 anode 是陽極   ....這種不能用誤買錯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11124326673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難買到吧

長的似火星塞 有螺絲柱的  會改吧!?    折散熱片

SIMON1016 大大  您好 !
請教此BD2504 WTE 做 半波火力控制 調節。

看機體構造 電路極性已隔離 。

上列 替代零件 順向 逆向 是否都可使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ON1016 大大  您好 !
請教此BD2504 WTE 做 半波火力控制 調節。

老實說   在這台機子上  順向 逆向 哪種都可以用
放在那個學過電路第一課半波整流 都知道

為何我不推薦 逆向也可用  有個想太多的抽象層面
只是循著 原設計方式   不想改太多    照片之外看不到的意外都是不想賭的

哪天某某 不同應用環境 如汽機車發電機整流器
看了這篇  直接定義  順向 逆向  都可以用     會不會出事?!

看得懂的,願意看一下規格極性,會找出條路

只是痞酷面向層面,,,也有沒學電路的   也有信仰王爺金丹問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df.ic37.com/WTE/BD2504_datasheet_693480/BD2504_2.html#view

BD2504 WTE ... BOSCH 25A 型压接 ...

感謝回覆~

原來真的是二極體,很好奇這個二極體放在此處功能是做什麼呢?我看一般烤箱好像都沒有這個東西.

1.目測該二極體整個已經碳化變粉狀(如圖那顆凹洞裡都是碳粉碎物),我想這應該是死透了,題外話是,這邊整個焦碳化不知原因為何...是原廠規格設計不佳嗎(溫度過高壽命短),還是其它故障原因導致呢?在想是否趁這次維修改善些,或者是否有其它零件有狀況了導致二極體過熱損壞

2.該鐵片上的鐵扣是原廠焊接在鐵片上,再壓接,我想要挖掉且清潔實在有點麻煩,我目前考慮是否直接在旁邊鑽孔,新設鎖點比較簡單又乾淨

3.已過保了,送修個人猜測是不划算,畢竟全新它牌烤箱只要700塊左右,這整個模組更換我猜應該500跑不掉...畢竟這還要焊工接線,而且這個品牌不販售零件,只能給他們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難買到吧

長的似火星塞 有螺絲柱的  會改吧!?    折散熱片

謝謝S大熱心指導!

請問若我沒誤會,是否我就購買正向,如圖這樣承接,理論上就OK了?
我打算在鐵片旁再取一個新孔直接鎖
因為舊孔用鎖的,擔心老舊焦化的接觸面無論對於電流或溫度傳遞都不是這麼暢通
不知我的考量是否正確

此外,好奇請問這種二極體碳化斷裂的原因,是否規格不佳導致承不耐高溫或大電流
在想是否可以趁這次升級一下材料規格呢?(抱歉在下非學電子,單純外行的好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熱心指導!

請問若我沒誤會,是否我就購買正向,如圖這樣承接,理論上就OK了?

1. 對, 如圖這樣承接,理論上就OK了

2.  舊件外徑規格13mm 壓接孔,相對於螺絲型顯得過大
     25F120 螺絲10/32" 7.9375 mm 取一個新孔直接鎖
     重點:導熱接觸面

3.  升級一下材料規格   二極體電流規格嗎  未必比較好 而且很貴
     二極體發熱量就在那  簡單升級 多鎖散熱片 銅片最好

買二極體前   先確定有無其他短路故障  !!!

网友C:
轉到最高火力 1000W 應該還可以用吧?上下管都會熱才對。
如果一樣不能用的話這事就沒那麼簡單。
如果還可以用的話就直接這樣用就好。
有需要調功率的話可以外接一個普通的調光器即可。

很多小烤箱是只有一個定時器而已,其它什麼都沒有,正謂花多少錢得什麼貨。

烤箱這東西,條件許可的話塞一些岩棉在裡面是最好的,能源效率可以提升一個等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熱心指導!

請問若我沒誤會,是否我就購買正向,如圖這樣承接,理論上就OK了?

您圖示 (在鐵片旁再取一個新孔直接鎖) 並不是好位置 。

可能會因鎖上 二極體螺絲螺牙 鐵片與箱體 造成短路

有看到鐵片是鎖在 陶瓷座上 隔開電極... 防止與箱體短路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對, 如圖這樣承接,理論上就OK了

2.  舊件外徑規格13mm 壓接孔,相對於螺絲型顯得過大

感謝指導!

之所以問可否升級規格,其實是如下圖
電流值高不少但價格差不多
不知道那個電流值是否代表承受的最高電流?
理論上是否越高越低溫?

會趁這次一起加強銅片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圖示 (在鐵片旁再取一個新孔直接鎖) 並不是好位置 。

可能會因鎖上 二極體螺絲螺牙 鐵片與箱體 造成 ...

您的建議很好,感謝提醒
不過實際上鎖立時,應該是碰不到機殼
(照片看起來很接近沒錯)
總之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到最高火力 1000W 應該還可以用吧?上下管都會熱才對。
如果一樣不能用的話這事就沒那麼簡單。
如果還可 ...

經您這樣一說,還真的沒嘗試過開大火是否會發熱耶
所以原來這個二極體總成功能就是小火的關鍵嗎
不知可否簡要提示一下電路原理呢
我以為這只是保護類的裝置

感謝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您這樣一說,還真的沒嘗試過開大火是否會發熱耶
所以原來這個二極體總成功能就是小火的關鍵嗎
不知可否 ...

這是東元小烤箱的電路圖, 一樣是使用這類型二極體; 但其度火力調整只有強弱兩段, 樓主這台好像有四段選擇
如gsm大所說的, 先驗證上下管直通的功能是否正常, 再考慮後續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之所以問可否升級規格,其實是如下圖

我是比較擔心有其他外部短路造成二極體故障  你自己要先確定好
不然奘上無敵鐵金剛  也是冒煙
照片只能 供目視可見的問題 !!!

------------
以二極體 消耗的功率發熱而言
W  = I * V
W 功率 = I 是實際工作中的電流  * V 二極體順向時的其陰極陽極兩端電壓
*** 二極體規格上的電流  與  實際工作中的電流  是兩回事

理論上而言  換加大電流規格  都是影響不了消耗的功率  發熱是固定的
有時加大規格能降溫  是封裝CASE 帶來的效益
只可惜 25A 升級 40A   這兩物是相同CASE殼 沒加大 導熱方面沒有較好
但與散熱片貼附面積而言  貌似  螺絲型已經比壓接型好

這個 烤箱最大規格   740 W
也就是說最大功率時 平均電流大概就7A  (半波 電流加倍13A .. 懶得再寫了)
我不覺得 繼續升級到 40A  能好到哪!?  沒潛力可挖 !

所以就往加強散熱方面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您這樣一說,還真的沒嘗試過開大火是否會發熱耶
所以原來這個二極體總成功能就是小火的關鍵嗎
不知可否 ...

小火時電熱管經過二極體,所以只會得到交流電半波,電流減半發熱量減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您這樣一說,還真的沒嘗試過開大火是否會發熱耶
所以原來這個二極體總成功能就是小火的關鍵嗎
不知可否 ...

這個在吹風機內也看的到應用(強/弱切換)

交流電有正/負半周 , 而二極體只能單向導通 , 這意味著只有一個半周能通過
, 另一半周被截止掉 , 所以功率也只有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轉到最高火力 1000W 應該還可以用吧?上下管都會熱才對。
如果一樣不能用的話這事就沒那麼簡單。
如果還可 ...

您好:
烤箱這東西,條件許可的話塞一些岩棉在裡面是最好的,能源效率可以提升一個等級。
請問市售烤箱沒裝岩棉,
裝岩棉有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烤箱這東西,條件許可的話塞一些岩棉在裡面是最好的,能源效率可以提升一個等級。
請問市售烤箱沒 ...

五千元以下的烤箱我沒看過有人放這東西。一萬以上都會放,三萬五萬更不用說,還有雙層隔熱箱體與玻璃。

一般真的有在作烘培的,一萬元的烤箱是最基本(最可憐)款的設備了,連半盤都算不上。像玩電子的 HAKKO、黃皮錶等還只是基本設備,但對外行來說已經是難以想像的了。

低價位的熱水瓶、電鍋也沒看過有人放,只有高價位的熱水瓶、IH 鍋、商用電鍋才有人放。

狂人 DIY  的話可以加玩真空隔熱技術,本來我是想自己來搞的,無耐沒多餘的時間,不然家用廚具能踢爆工業設備,此豈不快哉?

其他的可以自行想像……

楼主:
烤箱已修復,感謝各位先進的熱心指導
每位的建議都十分受用
這論壇真是強者聚集聖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烤箱已修復,感謝各位先進的熱心指導
每位的建議都十分受用
這論壇真是強者聚集聖地

二極體種在這裡,鑽穿BD2504 WTE 原先的條件  散熱,鐵鋁板導電 原設 常數都跑掉了。

請將鑽穿面 ,打磨除銹,以增加散熱接觸面積。

並在二極體螺絲螺牙增加導電片或實心電線,直接接到黃線端 。

此時二極體將等效於直接 接在電路上,不再是經由鐵鋁板導電。

接觸不好 R大 就發熱 , 最後就燒毀了 !

請您將 散熱 歸 散熱 ,導電 歸 導電  分開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種在這裡,鑽穿BD2504 WTE 原先的條件  散熱,鐵鋁板導電 原設 常數都跑掉了。

請將鑽穿面 ,打磨除 ...

謝謝熱心建議,單純看這張圖,您的建議我都認同
其實您提到的導電與散熱部份,在下當初都有考慮過
但實際施工時,發現~

1.原想加裝散熱片,但發現材料行有賣的尺寸太小片,而且都是賣鋁件看似幫助不大,我也懶的等網購了(沒烤箱的日子真難受XD),還是從簡走日本原廠設定,我想說如果未來還是又因高溫燒壞,沒意外應該也是10年後的事了,10年一換是還可以接受(這烤箱購買至今幾乎天天使用,而且幾乎都只使用二極體這條電路(小火))

2.承上,改裝為螺絲式因封體體積較原本壓卯式大不少,理論上耐熱表現應該是會好一些,整個本體就是散熱件

3.我原本是想將原有壓卯件全部挖除,只留下鐵片再鎖立,但鑽工到一半時,意外發現原本壓卯核心雖焦碳脆化,但是連接鐵板的金屬扣件狀況其實蠻好之外,疑似是銅製品(破壞掉電鍍層後見到紅色金屬) 考量銅無論在導電/散熱都是好東西,因此改變策略決定直接鎖在「屍體」上

4.為保險起見在外殼組回前,我開小火測試,發現那片鐵片其實好像沒有什麼高溫,因此懷疑高溫根源應該還是直接來自發熱管的溢熱,如果是這樣,加散熱件好像反而反效果?

5.導電部份接觸面確實有研磨拋平,螺絲扭力也做蠻大,希望接觸面積緊密貼合

以上若有觀念誤點再請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今天處理到一台原裝機,台灣查是賣二萬多。來看看裡面的隔熱:

有啦!一片岩棉……不過這薄到,可以讓您幾乎忘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