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Z270-AR 線路圖和點位圖!

楼主(2021-09-30):
各位大大好!

求ASUS Z270-AR 線路圖和點位圖!

小弟手上有塊主機板出現問題!

故障原因:開機出現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想找一下有關此主板的USB線路

裸版測試的情況下還是出現故障問題!

网友A:
可參考Z270-P點位圖
Asus PRIME Z270-P_1.02A BV.zip (492.4 KB, 下載次數: 78)
維修指南
Asus PRIME-Z270-AR Repair Guide.pdf (1.6 MB, 下載次數: 77)
可先刷BIOS 再去查板子USB 5V供電是否正常 可檢查橋旁邊的八腳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Z270-P點位圖

維修指南

好的!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再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Z270-P點位圖

維修指南

我這邊沒有刷BIOS的機器!

因為USB電壓異常,也進BIOS刷韌體!

南橋附近的八腳電阻量測的電壓!

量測USB3.0的孔位電壓沒有5V

小弟功力不好,無法依照Z270-P的點位圖去修Z270-AR的板子!

左邊的排阻只有上面2支腳1.7V,下面都只有0.多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邊沒有刷BIOS的機器!

因為USB電壓異常,也進BIOS刷韌體!

你就開蜂鳴檔從USB3.0 5V 腳位 看橋附近八腳電阻腳位有沒有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開蜂鳴檔從USB3.0 5V 腳位 看橋附近八腳電阻腳位有沒有相通

更正!我手殘打錯字。因為USB電壓異常,所以(無法)進BIOS刷韌體。

右邊的8腳電阻(無導通)

因為USB孔無法抓到任何USB裝置(滑鼠失效、鍵盤失效)

(看橋附近八腳電阻腳位有沒有相通)
↑南橋左下方那顆8腳電阻有相通,後來找了一塊板子拆下相同電阻(拆下來之前有量測,無導通)
更換上去,問題還是一樣(USB裝置異常)。

更換上去後有量測8腳電阻(無導通)

開機後跑出相同問題,再次量測變成導通狀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我手殘打錯字。因為USB電壓異常,所以(無法)進BIOS刷韌體。

右邊的8腳電阻(無導通)

USB2.0 電壓也異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 電壓也異常嗎

前置USB2.0皆有5V電壓!(6組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置USB2.0皆有5V電壓!(6組都有)

USB3.0接口附近應該有一顆六腳防雷擊檢查是否有異常可以先拆除不用裝看電壓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接口附近應該有一顆六腳防雷擊檢查是否有異常可以先拆除不用裝看電壓有沒有出來 ...

報告大大!

已完修了!

很感謝你的點位圖及耐心指導!(經過反覆思考,把Z270-P當成Z270-AR來看)

剛剛把USB3.0孔位往回查線路(有三個保險絲量測覺得無導通)都給他追錫,追完就正常進BIOS!

也不會再出現(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錯誤訊息!

已經進入BIOS後重新刷新韌體!

有時間在進行後續測試!

我猜可能是錫點氧化導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