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DH-55A50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憂鬱維修實例

楼主(2021-10-01):
TATUNG DH-55A50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憂鬱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全面偏藍色,回復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2.型號~TATUNG DH-55A50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T-CON

8.拆殼開機觀察出端倪了,出現藍光

9.細部分解後點燈測試,這是什麼鬼整片變藍光,第一次遇到白光LED用久會變藍光(還是原廠燈條呢@@@)
架構為全機50顆LED,分為10支燈條,每支燈條有5顆LED,串連為2迴路

10.準備一套新燈條代換

11.新燈條點燈測試OK非常亮白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補充內容 (2022-5-28 03:57 PM):
2022.05.28.SELL~5000/保3月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台大同43吋的哦~
型號是DH-43A10
主機板的型號也一樣~

网友:
第一次遇到白光LED用久會變藍光-->學習中,感謝分享!

网友A:
貼上黃色的玻璃紙…
會不會變回白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上黃色的玻璃紙…
會不會變回白光?

個人以為

黃加藍…是綠色吧?而對於光源又是不同的

原本光源就缺少的,就是缺,藍光缺少了紅光跟黃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6%A8%A1%E5%BC%8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以為

黃加藍…是綠色吧?而對於光源又是不同的

黃光是紅與綠光合成的,加上藍光會偏白光,當然要看那個顏色較強。

网友:
早期白光 LED 剛出來的時候,有用 R/G/B 三顆 LED 包在一起組成白光的。

後來使用螢光粉,利用藍光去激發出白光(或其它顏色,看其配方)出來,如同日光燈的原理……日光燈的波長更短了,到紫外線等級(會被玻璃外殼擋下來)。所以紫外燈管(殺菌燈管)使用的玻璃與一般照明用燈管不一樣,它得讓紫外線能通過才行。

照明用 LED 可能是因為封裝不良的問題,或是螢光粉本身品質的問題,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有異常的狀況發生。螢光粉失效,裡面的藍色光源就直接跑出來了,外面的透明塑膠料(可見光範圍是透明)是擋不住藍光的,也不能去擋,不然就組不出白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