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多功能發動機Lcd轉速表~arduino應用

楼主(2021-10-02):
終於裝上車了..除了可以顯示機車發動時的轉速值外

還有加入了頻率測量與一般風扇馬達轉速測量的功能

以cb400來說,除了可以作超轉燈顯示外,

亦可拿來作vtec的啟動轉速控制.

主機與LCD燈號跟顯示器可以完全分離
直接取用車上的12V電源供電.

楼主:
或許有人看了實際上車怎麼轉速的顯示不夠準確與迅速,單缸車我試也是可以數值跳動迅速跟準確
非常簡單就能達成,我用自己的那台大羊,隨便找個網上的電路與程式都能辨到,我之前也實驗過很多次
放在車子上試也都正常,但像cb400這種化油四缸車就是沒辨法,試了非常多不同的電路與程式,
在單缸車上全都正常能用,一旦放到CB400上就是不行,幾乎全都不能使用,一直亂跳,放一旁都一樣,.
就只有我最早用的這個還算能使用,其他的,不管是接轉訊表訊號還是從高壓線感應,全都不行,
查遍網上所有能查到的資料,全都只是實驗,沒人真的裝上車真實使用過,我目前用的這個能上車使用就很滿足了
只是高轉與低轉要選擇偏重那邊,偏重低轉確,那一到高轉反應就變慢與不準,我現在是寧可四千以下不準,
以上會準與跟的上實際轉速就覺得可用了.
之前會試這麼久就是因為實驗時可以,但實際裝上車就會出現很多靈異事件,可以看到網上一堆實驗影片
版子都用很大塊,離車也有距離,卻鮮少有人真的裝上車,幾乎完全沒有,目前只看到一位日本網友有實際上車,
但他不接顯示器讓轉速實際顯示出來,連燈號都不接,就只有做到四千轉開啟VTEC這個功能而己
他應該也是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最後的折中就是四千轉會準就好,其他的就不管了.

网友A:
距離發售產品不遠了, 搞定軟或硬體濾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離發售產品不遠了, 搞定軟或硬體濾波即可

這個東西自己玩玩可以,做成品來賣不符成本,材料費很低,加工時間高的嚇人,起碼二天若再加上測試QC要三天,工資是無法計算,買的人也不會跟你談你要做多久才能做出來,只會用你的料錢下去跟你算你最多只能賺多少錢,所以這類東西從來就不會出現在消費市場上,都三十年了,從來沒有廠商要作成品不是沒有原因的.可以去查,最多就只有賣超轉燈,且那還是你有能力從轉速表接線或有OBD能接,早期化油車根本沒這些東西能接.只能像我做的這種電路版全都自已焊,訊號從COIL裡接,但超麻煩與變數很多,所以沒有任何廠商開發成品出來賣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東西自己玩玩可以,做成品來賣不符成本,材料費很低,加工時間高的嚇人,起碼二天若再加上測試QC要三天, ...

大大都已經開發到了90%, 最後一哩路硬件成本就一千幾百, 不做出來就浪費前面了
用KITCAD畫個PCB, 交給JLCPCB打樣板, 就幾百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都已經開發到了90%, 最後一哩路硬件成本就一千幾百, 不做出來就浪費前面了
用KITCAD畫個PCB, 交給JLC ...

或許可以出DIY的套件組合,就只賣灌好程式的主機與要焊的那一堆電子零件
給電路圖讓想做的人自己照圖去焊,這樣或許可行.
之前我買的那個示波器DS138當初出來時就是這樣在賣的.

楼主:
這個主機版就是上面這一塊,下面是一台UNO版子,插上去即可.

楼主:
全部結尾收工..
目前在這台CB400上有5種不同的控制方式
1.原廠預設6300轉開啟
2.強制關閉vtec不作開啟
3.全時開啟vtec
4.根據油門開度來決定vtec的開啟與否
5.由lcd轉速表上顯示的燈號來作開啟vtec的信號

楼主:
一時輿起就寫個小程式,打算取代掉車上的電壓時間表
跟之前的轉速表比,這個簡單太多了,不用幾分鐘就寫好程式.
那支溫度棒打算塞到已廢除的二次進氣那裡,可以作肛頭溫度計
現在只要小型化就能裝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