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500 不開機求BIOS

楼主(2021-10-03):
各位大家好

我有一台ASUS B500
板號是: LA-B8221P REV 1.0

有簡單量測一下各大電感沒有短路
有待機3伏、5伏,想重刷一下BIOS看看
插可調電源有待機0.01A   按下電源鍵後  就到0.02~0.03A

板號圖

原機備份的bios

看前輩們有無bios可提供給我來試試看
謝謝大家

网友:
你的修改
官方P45VA

楼主:
謝謝 獅子魚 前輩
提供的資料
但刷完那組bios後
狀況依然一樣
待機電流0.01A
按下開機後,到0.03A 約6秒左右就又降回0.01A
是否有電路圖或點位圖
可以來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獅子魚 前輩
提供的資料
但刷完那組bios後

電路圖
Asus K45A_K45V_K45VD_K45VM Compal LA-8221P Rev 0.2 Схема.pdf (1.27 MB, 下載次數: 16)
這台有個電流0.02通病Q38 在板號左邊可以先測量電壓看看

网友:
LA-8224P 有 USB3.0,獨顯型號不一樣

補充內容 (2021-10-4 06:43 PM):
好像有些地方有不一樣,電源的部份應該差不多

127.92 KB, 下載次數: 8

點位圖

网友:
這種情況,開機並測試看看那一個地方短路或不供電

网友:
這個電流先查南橋待機條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

這台有個電流0.02通病Q38 在板號左邊可以先測量電壓看看

獅子魚 與楊大俠  您們好
謝謝提供的資料
量測一下Q38腳位
1:3.3伏 +3VALW
2:15.7伏 3V GATE
3: 3.3伏特 +3V PCH
3伏有導通過去

rrb 大你好
只有3伏與5伏的電源有出來

jackchen 大你好
南橋待機條件是要量測那幾個訊號?

网友B:
R99 (PCH_RTCRST#)、
R100 (PCH_SRTCRST#) 兩端都是 3V 嗎?

待機 3V、5V 電容也可以查查 PC303、PC305

Y1 32.768K
PCH_RTCRST#
PCH_SRTCRST#
LID_SW_IN#
SM_INTRUDER#
DSWODVREN
AC_PRESENT (ACIN 有關)

不知道還有什麼,請他人補補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9 (PCH_RTCRST#)、
R100 (PCH_SRTCRST#) 兩端都是 3V 嗎?

R99 兩端都是3伏
R100只有一端是3伏
量C147有4歐姆
拆掉C147後,量阻抗一樣是4歐姆
感覺是南橋那邊的阻抗偏低
是南橋壞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R99 兩端都是3伏
R100只有一端是3伏
量C147有4歐姆

剛剛發現點位有些電阻位置、編號不一樣,

如果 R99、R100 確定是 RTCRST、SRTCRST。南橋是滿有可能 GG,看記憶體糟那張透明膠片看有沒有影響到

我用 LA-B702P 測 ,SRTCRST# 對地阻值幾十K、二極檔阻抗有 0.700~0.800V

楼主:
CLRP2二極體檔是有0.7多伏,
對地電阻值量不到

但那與R100不是相連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RP2二極體檔是有0.7多伏,
對地電阻值量不到

R100  PIN1  +RTCVCC
R100  PIN2  PCH_SRTCRST#  只量到4歐、相連的 CLRP2 PIN1 卻沒有低阻抗...再重量看看,

撕膠膜後,有再量 PCH_SRTCRST# ?

不裝水銀電池,+RTCVCC 的對地 ?

點位圖不是100%一樣,用峰鳴檔測 CLRP2 PIN1、R100 PIN2 是不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0  PIN1  +RTCVCC
R100  PIN2  PCH_SRTCRST#  只量到4歐、相連的 CLRP2 PIN1 卻沒有低阻抗...再重量 ...

水銀電池拔開後
就有量到阻值,
CLRP2 PIN1與R100 PIN是有通!

网友B:
所以不裝水銀電池,R100 PIN2 PCH_SRTCRST#  阻值一樣很低?

會不會 R100 阻值變大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不裝水銀電池,R100 PIN2 PCH_SRTCRST#  阻值一樣很低?

會不會 R100 阻值變大變小?

楊大俠
剛剛我去拿一個新的20K的電阻把R100換掉,並焊好
剛剛裸板試一下,電流有跳變了可以到1點多安培

之後在組起來試一下
感覺真的是R100的問題
看狀況如何再大家講

楼主:
組起來後
就可以開機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組起來後
就可以開機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結果螢幕是壞的

楼主:
哈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呀
難免會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