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B250 Mining Expert線路圖、點位圖、晶片功能!

楼主(2021-10-03):
各路維修高手好!

小弟不才!想請教幾個問題?

朋友丟給我一塊主機板叫我修修看

主機板型號:Asus B250 Mining Expert
故障原因:無法開機

求Asus B250 Mining Expert線路圖和點位圖!

請教這幾顆晶片的功能是什麼?(負責那些功能)
-------------
-------------
-------------
-------------

有查過各大拍賣跟Google,資料很有限!

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A:
礦機還要修?~~買新的啦

网友B:
點位圖與線路圖,可能幫不上忙
1.ASP1401BT --- CPU電源管理晶片
2.intel i219v --- Giga網路晶片
3.NCT5539D --- SuperIO
4.UTC75232G --- RS232轉換晶片
5.ASM1187e(應該是,因為圖片不清楚只好網路翻翻找找) --- PCI-E通道分配晶片(1轉7 或 1轉4 & 3)

网友:
無法開機~電源可能有短路。
我會從這方面下手,然後目檢拿放大鏡東看看西看看有沒有燒毀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礦機還要修?~~買新的啦

預算不足!能省則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圖與線路圖,可能幫不上忙
1.ASP1401BT --- CPU電源管理晶片
2.intel i219v --- Giga網路晶片

真的太謝謝你了!

這幾顆IC讓我搞得頭昏昏!

有了這個方向我可以去找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圖與線路圖,可能幫不上忙
1.ASP1401BT --- CPU電源管理晶片
2.intel i219v --- Giga網路晶片

請教一下!我接螢幕HDMI就會當機,HDMI的訊號是到哪邊?南僑?還是有IC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