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 500W電源供應器 尋求維修思路及指點

楼主(2021-10-03):
插電後 無待機電路5V 輸出 FAN不轉

EVO 500W

EVO 500W

网友:
又一個空中抓藥帖
都無測量數據 又沒看到東西 真的無能為力

前級有無正常電壓 整流輸出多少電壓 電源芯片各角電壓.......

网友:
站內先爬文吧~~搜索 5VSB

沒待機修高壓...這句經典台詞....

网友:
沒待機修高壓...這句經典台詞

==> 兩個大電容 開始量起電壓   各自 約有150 V(DC)  串聯加起來約有300 V(DC)
不對 ... 就從 保險絲/整流器  查找
正常 ... 就從照片右上5V待機的IC(3310D內建MOSFET) 與适其周邊如小電解電容 查找

网友:
可以參考下面這一篇貼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12811-1-1.html

楼主:
二顆大電容可以量測到直流1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顆大電容可以量測到直流150V

JD3310D: Built-in Bipolar Switch, No External Oscillation Capacitor
http://www.jdsemi.cn/en/jcdl.asp?Pid=31
內建BJT, (不是內建MOS)

國外論壇, 倒數幾篇有畫出JD3310D周邊電路
https://monitor.net.ru/forum/threads/656659/#post-6002221
請測量周邊的兩個二極體、兩顆47uF電容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 我猜是JD3310D壞,
(別家外掛BJT, 常見BJT壞; JD3310D內建BJT, 那就只能整顆換, 淘寶有賣)

--
修好請分享經驗, 問完修好都不回的,
以後請不用來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3310D: Built-in Bipolar Switch, No External Oscillation Capacitor
http://www.jdsemi.cn/en/jcdl.a ...

感恩~~~~謝謝大大~~~如果有修好一定分享給大家~~~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謝謝大大~~~如果有修好一定分享給大家~~~感恩

10顆 包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