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2008年 A1224(電源板)無法開機

楼主(2021-10-04):
2008年出廠的 imac A1224 機種
現無法開機,電源板的大電容有量到310V電壓
輸出端有量到12V跟一組2.7~4V(電壓會劇烈跳動)
目前也不知道各測試點的的電壓數據為何?
接下來要如何檢測及方向

我測試的影片 ↓↓↓
https://youtu.be/RBrizuoYaec

网友:
測試供電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

楼主:
我上面有測試影片連結。目前網路上我找不到各點的電壓。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网友:
也是網路找的圖,連接看看電源有無正常工作。

這從 iFixit 找來的資訊,是 EMC 2210 的機器不敢確認是完全相同的板子自己比對一下板號。

原文說明內有說 5 Pin 是啟動腳,4 Pin 是溫度輸出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