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99年光陽奔騰G1機車 啟動繼電器更換

楼主(2021-10-05):
大家好

上星期五~那天要騎車出門,發現電發怪怪的,按下啟動開關反應不是很正常(沒馬上觸發啟動馬達)

心想可能是機車電瓶沒電了~ 2018年更換的電瓶

於是拿了電源供應器充當充電器使用,結果電壓選擇12.5V 電流選擇5A

按下開關~ 居然電流沒數值,腦中滿是問號????

是電瓶壞了很嚴重麻!!   然後再調高電壓試試 13.5V

還是一樣沒有電流~~ 解除充電線後,用電表測量還有12.7V

這時候又想難道電瓶正常滿電..... 電瓶裝回機車上再試看電發~ 嗯可以發動

就到了隔天星期六下午,想帶小朋友去公園走走,,,,,ㄟ 又來了~~觸發沒感覺

當下三條線~小孩期待著去逛逛, 還好家裡有第二台機車可以頂著用

後來就先自行查修~再想會不會是觸發開關~開始一個一個故障排除

還好有Google大神,跟一些文章分享,查修出是啟動繼電器故障

我先Google附近機車材料店,找到一家名為機車材料店,其實是一般機車行樣式(離我家五分鐘)

我想說先去問問看有沒有貨,再問價格,上網查看一下價格有個底160左右+運費60=220

我心中預算是250元左右就可以買了,老闆開價300元是一個合理的價格,老闆其實修車技術很好

是賺技術財的,因為我這不是非常急迫的維修,所以我就跟老闆說,不好意思我再問問

然後就跑去離我家約10分鐘車程的,正統機車材料店台中市西區綠川西街,購買材料

真的Google整個大台中,我只有認識這家店在賣材料~其他都寫著某某機車材料行,但實際去都不像

我覺得應該售價150元~200元左右~~ 結果我猜錯了是120元,  多年前我也有到這家材料行買過啟動繼電器

當時是想預防性的更換,沒想到,買到一個故障品,繼電器他的故障情況是,某天我騎車外出工作

繼電器發瘋的叫啟動馬達運轉(在我引擎發動狀態下),鑰匙拔除也無效阻止,當下在外面沒辦法處理

那時離我家一小段路,硬著頭皮騎車回家,趕緊找十字起子,拆開電瓶,才化解危機

這種狀況不是電瓶壞就是啟動馬達壞,那時候就換回原本的啟動繼電器,買回來這顆就丟了

這個故事,我今天去買材料的時候,也跟老闆提起了這往事^0^"

所以換這個繼電器我心中有些陰影, 那早上換好之後可以正常的電發,但是還是有點毛毛的

繼電器沒有清脆的"搭"一聲,我覺得啟動聲音怪怪的,但還是能不順暢的觸發,所以就...算了繼續騎

啟動繼電器位置

新舊品比一下

舊品特寫

新品上車   關於電,螺絲一定要鎖緊

位於底下的插PIN互接

此次經驗讓我想到,

有人靠 Know How 賺錢,有人靠材料賺錢,有人靠技術賺錢

所以我靠體力賺錢的人要認分一點

感謝大家

网友A:
這事我也遇過,還好我是在家裡,從此以後車上多帶兩支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事我也遇過,還好我是在家裡,從此以後車上多帶兩支工具,

大大身為專業的維修師傅

放兩隻工具在車上是很合理的事情

我也有想準備十字起子放在機車車廂內

网友:
啟動繼電器,依車種價位落差很大。
以前我的瑪嘉仕帝,記得副廠500~800,原廠1500~2000。
看到架上豪邁系列,才100出頭,真是氣

网友:
車子發不動要判斷是否啟動繼電器故障
就拿支起子把繼電器上的 + -兩點短路,看是否正常動作

兩年前也自己換一顆

网友B:
綠川這間在老伯的磨練下兒子的態度越來越好

网友C:
我家的機車好像沒有壞過這個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機車好像沒有壞過這個零件

你騎的公里數少,運氣好,以前豪邁的年代,是比較不會壞,
小賴那一台的年代,就運氣,運氣了,
大顆的CDI ,騎二十年沒壞過,氣缸我就換三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川這間在老伯的磨練下兒子的態度越來越好

我這次去就是說給老伯兒子聽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這次去就是說給老伯兒子聽得

在台中多年的我,居然綠川有機車材料行,不過就算知道可能也不會注意,我也不會去修機車。
我看我從更換機車的空氣濾清器開始好了,我看更換這個比較容易入門,也不需要拆很多東西及特殊工具。
等我學會之後,我家就專業更換機車空氣濾清器,可能有搞頭。

网友:
繼電器的壽命應該與下例有關;不知能否DIY改良?

1.快速接頭是否緊密牢固。

2.火花消除器設計優劣,

3.接點構造,電流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台中多年的我,居然綠川有機車材料行,不過就算知道可能也不會注意,我也不會去修機車。
我看我從更換 ...

空濾最沒搞頭,
不髒的話風槍噴一噴又裝回去,
要發大財的話要就學拆坐墊,
其他都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綠川這間在老伯的磨練下兒子的態度越來越好

我的老狼也都在綠川太信拿料,
沒事油門線/離合器線/阻風門線都要備一條,
上次斷離合器線跑了三家機車行都沒備料,
也不想修檔車,
檔車還是要自學一些技能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空濾最沒搞頭,
不髒的話風槍噴一噴又裝回去,
要發大財的話要就學拆坐墊,

果然是內行的,換坐墊應該比較好賺

网友E:
機車零組件如果可以自行動手DIY的話可以省很多錢,之前一個進氣歧管壞掉給機車行換

850元,那個材料在網路上只賣150元他還有賺,所以你看多好A,我現在的機車有需要氣動工具

才會給車行處理,不然都是自己買來換,自己買來換還可以買原廠好一點的,昨天就自己換了

一個5號電池440元,給車行換含工帶料至少850元起跳也不知道他的電池貨源哪裡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車零組件如果可以自行動手DIY的話可以省很多錢,之前一個進氣歧管壞掉給機車行換

850元,那個材料在網路上 ...

超多年前,在唸五專時期,騎著山葉Jog 90

在家裡無發電發,牽去隔壁機車行,隔六間房子的距離

身上帶著1000元,請機車行換電池YTX4L-BS

本想說1000有找,沒想到換好後問多少錢,老闆說1000

所以爾後學到要先詢價再施工,沒有每家會照行情價收費。

网友F:
機車換電池是基本功,換輪胎比較有挑戰性,尤其是現在塑膠車的小輪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內行的,換坐墊應該比較好賺

不素啦,
要換煞車皮先拆座墊是基本常識啊....
平偉哥明明有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機車換電池是基本功,換輪胎比較有挑戰性,尤其是現在塑膠車的小輪胎。

以前小屁孩不懂DIY的重要

換輪胎~~ 以前有認真看教學文章

後來還是放棄了!!~ 還是覺得請機車行用 800~1000的用拆台機

省事~快速~但要花多一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