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431可用TL431K替代嗎?

楼主(2021-10-05):
AZ431可完全用TL431K替代嗎?
目前手邊有,但怕裝了會燒機,損壞會擴大。感恩

网友:
431同包裝的腳位定義有很多種, 找規格書出來比對看看
有些特性跟週邊的電阻電容有匹配關係, 若基本定義都相符應不會有損壞擴大的現象

网友:
不可以,TL431和AZ431有1.25v和2.5v不一樣,要注意.

网友:
標示 AZ 開頭的 431  廠商很多   大部分2.5V

有家比較叫做 Diodes Inc 出的 AZ431 腦路清奇
其出產的 AZ431  要仔細 看追加的字尾巴
AZ431 LBxx  LAxx  第一字尾帶上L    是1.24(1.25)V
第一字尾無L字尾 是2.5V
之後多是 誤差精度與封裝

這個腦路清奇操作下 擴散市場  造成很多誤解
很可能會有其他公司跟進

這種江湖大亂鬥的情況下  按理說看DATAsheet  即可
可惜 除非公司級採購有管道 確認製造商
不然零售買到的跟找到的DATAsheet 製造商 不定能對上 而誤解
只能回頭土法  實作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