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手機螢幕亮度沒以前亮?(光衰?)

楼主(2021-10-06):
近期常覺得在太陽下即使將手機營幕拉到最亮,還是有點不清楚
感覺營幕亮度似乎沒有以前亮了
在想是否因為LED模組壽命降低光衰了,還是電源供壓模組衰化了

1.不知目前有沒有什麼APP是可以檢測螢幕亮度的?只有專業儀器可以測嗎?
2.除了更換螢幕外,不知有沒有什麼死馬當活馬醫的偏方可以嘗試?

謝謝不吝建議

网友:
戴太陽眼鏡看看。

陽光下,人眼瞳孔會縮小,光亮度自然會"變暗"。戴上太陽眼鏡,瞳孔就不會縮太小。
手機玻璃會反射外界光線,反射的光太強,螢幕本身的光太弱就可能會被影響。
玻璃反射多半是偏光,太陽眼鏡也是偏光片,有機會濾掉反射光。

以上純屬理論,沒有驗證,無效也不會退錢。

另外,檢查手機有沒有開啟省電模式,省電模式螢幕會減亮度。

网友:
  有見過烙印, 少聽過光衰.

  面板 環境光源感測器 窗口 清潔一下.

  設定 -> 電池 -> 省電 暫時取消.

  設定 -> 顯示 -> 亮度 的 自動 暫時取消.

  設定 -> 顯示 -> 亮度 最大, 拿至太陽下瞧瞧.

  若清楚了,   設定 -> 顯示 -> 亮度 的 自動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