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烘碗機 SSK-2SU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1-10-06):
同型號的之前有發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53-1-1.html

▼這次的基板是最原始(原配)版本,來看看:

▼帶回來看比較清楚:

其實就只是按鍵故障,這台的 CBB 電容狀況是還好。不過既然落到了我手上,當然是留它不得!

▼拆掉所有阻容供電相關的零件:

▼確認入電端口的位置:

▼找個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這次連整流橋與電容都一起剪下來了,反正現在不用上大概也是得丟了,那就讓它們一起陪嫁過去吧!

▼找適當的廢線接一接:

因為端口 0 是與 AC 共電,所以正負極是不能搞錯的。0 接到 AC 與 電容正極輸出,-12V 接到電容負極輸出。

▼做好絕緣與固定的工作:

▼試機一次就成功:

▼待機 0.78W:

▼開機 1.7W:

當然還要再加上馬達、加熱器,與殺菌燈的電力。

▼完修:

這台的燈管壞了,才發現它用的是 15W 的燈管……沒備到這料件,害我又踩到一次雷。

結果基板處理用了十分鐘,這篇文章花費了二十分鐘在編輯…… {n_098:}

明明就是放暑假了,卻還是有修不完的東西,這是為什麼呢? {n_154:}

网友:
因為大大專業{n_116:}   所以修不完{n_118:}

网友A:
找個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請問,如何找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個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請問,如何找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適當大小的變壓器吧!

网友:
親自編寫過教學文或維修實例的會員都知道過程,為了讓大家看的清楚,看的舒服也是要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個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請問,如何找適當的市電變壓器??

大哉問!{n_116:}

幸好,這才只是太陽系等級的問題……{n_136:}

聽過百戰天龍嗎?四十歲以上的應該都有看過。那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現場有什麼就用什麼;現場沒有的,那就想辦法立刻變出來!」

適當的材料,適當的手法,合宜的達成任務。就這樣子而已!{n_088:}

以上講的是原理原則。

***

實務上,有個前提任務,就是要先確認「電路板上入電端口的位置與規格」這事,之後才能知道選什麼樣的變壓器,要拆哪部分的零組件,補上什麼不足的東西。這件事,比找出適當的變壓器難上三倍五倍以上。改電源文章我發了不少,這裡會談到類似內容的,幾乎都是我一個人佔掉了,可以回頭找找,在裡面我有提到這些重點。

我講的是屬於通則的東西,所以不會去交待詳細的內容……比如哪條線該接到哪個點之類的,幾乎沒有。

沒有完整基礎的人要看懂實屬困難,我也清楚。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將碰到的案件,基板、線路等等完整的 po 上來,然後順便寫寫自己手邊有什麼東西,給其他人看看,自然會得到回應(因為多數人喜歡有挑戰性的話題與內容)。

只是要記得大前提:改裝屬於高風險作業,特別又是涉及到市電高壓的問題,若有不良後果均需自行負責,千萬別拿這事去怪罪別人,特別這些人很多又屬於公司骨幹。執行的成效好壞畢竟是執行者自己的事情,滿二十歲了。

一開始最好是拿自己的東西來玩就好(凡事都需要有練習),要有什麼意外狀況的話也比較好收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哉問!

幸好,這才只是太陽系等級的問題……

了解,謝謝回覆,聽完之後,才知道這裡面牽扯到不少的學問與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大大專業   所以修不完

冷氣最多就是處理漏水。
冰箱很多是處理門不密。
洗衣機要修的也是漏水。

基本上這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技術能力要求,就是要有點體力,還有就是加上會說話,僅此而已。

要碰到修基板的情況其實是少數。所以懂得會轉單互通有無的人通常都能做的不錯。
我是找不到人可以讓我踢單過去(受我認可的比我還忙;比我閒的,處理又有疑慮)
就變成要自己上了……不很擅長的部分:修漏水、釘水管、當空中飛人。

結果就是事情做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