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顆WH148可调B1K電位器彎腳的

楼主(2021-10-06):
這是淘寶簡易電源供應器面板的開關,WH148 90度的可調電阻器,電壓那邊拆下才發現買錯,買到一般沒有彎腳的

電子街都是直的沒有90度,網路上只看到B50K規格的,沒有B1K

請問大師,這個有替代品嗎?尺寸一樣的

网友A:
有沒有90度彎腳應該沒差吧?
從板子的接點焊線出來接就好了啊!
想要有類90度彎腳, 用硬一點的銅線就可以!

网友B:
排針湊合一下 可以接受嗎?  不要學龜毛的Wi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90度彎腳應該沒差吧?
從板子的接點焊線出來接就好了啊!
想要有類90度彎腳, 用硬一點的銅線就可以! ...

找不到就得自己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針湊合一下 可以接受嗎?  不要學龜毛的Wish

排針是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