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EM-42FT08D零件求助

楼主(2021-10-07):
在此請各位大大幫忙,聲寶 SAMPO EM-42FT08D不能開機,再換3484A時,C705及C706不小心,給弄丟了,不知容值要用多少,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A:
如果是訊號用的容值都很低,Xn、0.Xu 之類的

3484 通常不只一顆吧,旁邊沒得參考?

3484 的 datasheet 可以參考啊,調整輸出電壓是電阻,電容都一樣

SS、BS、COMP 都偏小

IN、OUT 就有 10u、22u 電方面的就大一點點

网友:
C705 0.01u
C706 0.1u

楼主:
感謝喔,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訊號用的容值都很低,Xn、0.Xu 之類的

3484 通常不只一顆吧,旁邊沒得參考?

楊大;感謝喔

网友B:
沒有貼耐熱膠帶隔開?如果沒有,建議下回可以用耐熱的pi膠帶貼住小零件也隔離開來,避免焊鍚粘上,也不會讓小零件移位,甚至不見了(混在焊鍚液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貼耐熱膠帶隔開?如果沒有,建議下回可以用耐熱的pi膠帶貼住小零件也隔離開來,避免焊鍚粘上,也不會讓小零 ...

是有貼耐熱膠帶隔開,還是不小心,給弄丟了
現已修好,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