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知品牌液晶螢幕,有過電,有畫面,但畫面異常不穩定

楼主(2021-10-07):
螢幕開機 >10~15分鐘,就會花屏,鬼影,

關掉電源,休息5分鐘,再開機,螢幕又恢復正常,

症狀一直反覆,懷疑是外接的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用三用電錶測量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會飄,不穩定,數值一直上下跳動。

拆開電源供應器機殼,目測電容的外觀都沒有<突>,也沒有<流湯>,

拆下4顆電容,用電容表測試,電容值也是在可以的容許範圍內。

想一想,反正既然都拆了,4顆電容就全把它換新的,

換了電容後,所有的症頭就都好了,真好,撿到軟的。

原電容
33uF 400V *1
330uF 25V *2
22uf 50V *1

更換
33uF 450V *1;(找不到原來33uF 400V的規格,只好用33uF 450V)
330uF 25V *2
22uf 50V *1

网友A:
這個電源不好,品質近似山寨貨,輸出能力要打五折。

建議換一個正規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源不好,品質近似山寨貨,輸出能力要打五折。

建議換一個正規品。

收到,謝謝您

网友B:
換450v高一些耐壓值反而更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450v高一些耐壓值反而更佳的!

希望啊

本來想4顆電容全都換日製的,
可是光華常光顧的那家貨又不齊全,
只好將就著換,
反正,能修好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