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為什麼焊錫冷卻後表面會霧白化

楼主(2021-10-08):
大家好
我用的是30w外熱式無溫控木柄的烙鐵
試連續焊了一排焊點
用的有友邦的無鉛、其它雜牌無鉛有鉛的焊錫絲
可以看到有些表面是比較亮的
有些就比較霧白

用手機搭顯微鏡片拍攝焊點
依照亮度
最亮的:
有點亮的:
霧白的:

霧白表面的現象出現在冷卻的時候
還沒冷卻時的表面是亮的
但當烙鐵拿開它冷下來的時候白色的東西就會在表面蔓開
我不知道它的差異成因
做以下猜測

1.鉛錫比例:
可是我拿同一款友邦的,有時候焊出來會是亮的,有時候卻仍是霧白表面
且沾松香把亮表面的焊點的重熔再冷卻後,很大機會又會變成霧白表面

2.烙鐵頭髒:試過更換新烙鐵頭,及每次焊前用海綿擦乾淨還是一樣

3.溫度太高或太低:試過沾海綿降溫或停留稍微久一點點或快速拿開也一樣

其它猜測:
電木板本身不乾淨讓雜質跑到錫的表面?

不知道各位大大覺得是什麼因素呢?

网友:
1. 洗板水、酒精、丙酮或 IPA 清洗。
2. 銲錫成分,推薦使用 63% 有鉛,要焊點發亮使用含銀銲錫。
3. 控溫烙鐵,配合焊錫種類調整溫度,推薦使用 T12 烙鐵便宜好用,好工具會讓你成就滿滿。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是焊錫成份問題,
像PCB上的原廠無鉛錫, 就有你說的情形, 霧面的, 加熱後又變亮, 冷掉又霧掉...
但是吸錫線弄乾淨, 再上有鉛錫, 冷掉還是亮的

网友:
預算不足可先買兩段式加熱的烙鐵。
銲錫與清潔劑推薦用「固品」的。
可先到露天看要什麼再私訊請學姐報價。
學姐露天賣場

网友:
無鉛錫  霧白沒關係  正常的
手工焊接時  確定融錫時 是亮的 就好

無鉛錫沒條件使用填平劑(亮光劑)  其含有機物時間累積內聚力破壞錫點

有鉛錫 整體效果可以接受填平劑負面效應  亮晶晶也有助目視品檢

只是很多人因循慣例  習慣去要求 跟從有鉛錫要亮晶晶
不好糾正

楼主:
好的
我也有買友邦63:37
再找機會拿出來試試
謝謝~~

网友:
要亮很簡單喔~~灑松香粉末.....
錫加熱太久會變霧白色~我猜跟氧化物有關

錫線~~只用三種~
1.固品,新原
2.大陸的就只挑一種...雲南雲錫...(品質確實不錯...也不便宜)
3.日本goot...(很貴...很貴...很貴....XD)

錫膏我就會亂買了~~

网友:
看看有無幫助

网友:
量先補足...
錫多一點,加熱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