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窗型冷氣 AW-PA72R1 故障碼 E2 (壓縮機不動,只剩送風),

楼主(2021-10-08):
聲寶窗型冷氣 AW-PA72R1 出現故障碼 E2,壓縮機停止, 只剩送風。
網路查不到該故障碼E2 相關資料,可以請問這代碼意思是什麼故障?
聲寶客服只說這無法自行排除,需等工作人員到場查看。

查google有些相關是指向防凍結保護,主要是保護蒸發器正常換熱,
所以依查到的資訊懷疑銅管溫度感知器壞了(不知是否正確),
查看零件,上面編號 TAYAO518。google不到相關資料。

想跟聲寶服務站單購,卻告知只能購買整組控制器,還沒有馬上有貨要訂貨。
想請問大神們,這顆溫度感知器 TAYAO518 阻值是多少的。
因為可能故障了也不知怎麼才能量到正確阻值。可以請教有人知道嗎?

PicPick 2021-10-08,

网友A:
剛剛網路查到的,參考一下

大型空調、 變頻空調外機控制板,溫度傳感器接VI的取樣電壓不是2.5V,而是1/4電源電壓,也就是1.25V,其實,確定熱敏電阻阻值有一種方法特別簡單,選一隻50k電位器和一個熱敏電阻通用插頭,為了方便,之間可以用長導線連接好,拔下懷疑的熱敏電阻,插上通用插頭,給空調通電,用萬用表5v測試電位器兩端子的電壓,慢慢轉動電位器手柄,當電壓為2.5V時,停止轉動,此時電位器的阻值就是熱敏電阻的阻值。例如:阻值為8k,環境溫度為30℃左右,那麼該溫度傳感器阻值為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網路查到的,參考一下

大型空調、 變頻空調外機控制板,溫度傳感器接VI的取樣電壓不是2.5V,而是1/4 ...

請問一下,前面說取樣電壓不是2.5V 而1/4電源電壓1.25V(表示電源電壓是5V),
那為何調整電位器是調到2.5V,而不是調到1.25V或5V?
阻值為8k,環境溫度為30℃左右←如何換算溫度傳感器阻值為10k?

還是試著使用大大的上述方法,把溫度感知器的線剪斷後量,量到4.98V(應該就是電源電壓的5V)
接上一顆50KΩ可調電阻,調整到2.5V後,量到阻值是 10.1KΩ。
後續單純量感知器阻值 7.9KΩ,環境溫度29~30℃之間,這樣看來有點像大大上面的示範數據。
將溫度感知器重新接上主板,量兩端電壓 0.416V;神奇的是重新上電後,故障碼消失了,
回到了溫度顯示狀態。將冷氣開機後壓縮機也動了。目前幾個小時下來也都沒有出現問題。
所以神奇的溫度感知器自己好了嗎?等待這幾天的使用看看了。

所以這顆溫度感知器的阻值應該是10KΩ了對吧?那到市面上買10KΩ的銅管用感知器來使用應該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前面說取樣電壓不是2.5V 而1/4電源電壓1.25V(表示電源電壓是5V),
那為何調整電位器是調到2.5V ...

神奇的是重新上電後,故障碼消失了  !!!

如果您看過 tsao0427 大大 修三洋冰箱的經驗分享 ,您就知道感知器, 為什麼自己又變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是重新上電後,故障碼消失了  !!!

如果您看過 tsao0427 大大 修三洋冰箱的經驗分享 ,您就知道感 ...

大大應該是說這篇吧,https://bbs.pigoo.com/thread-42454-1-1.html
之前冰箱故障時有參考過。

其實一開始發生這問題(出現故障碼E2)時, 我只要拔下插頭再插回去就好了,
但隨著頻率愈來愈高,也愈來愈短(重置後能使用時間變短),
直到大前天晚上怎麼試都沒用時,拔下電源經過十二小時再上電也一樣E2,
才上網查找相關資料。因為之前查不到『聲寶冷氣故障碼E2』所以一直沒積極再搜尋。
這次是因為有看到以下這篇 https://twgreatdaily.com/ZRz3cW0BJleJMoPMu4fO.html
因為該故障碼E2的防凍結保護發生時狀況跟小弟的一樣(壓縮機停,內風機運行),
才會有銅管感知器不良的想法。而這次發生無法再回復時,
有試用吹風機去吹,速冷劑去噴感知器,極冷極熱都沒用。才有想法是不是真的壞了。

勉強打開控制盒,想量測感知器線,卻發現整個焊在機板上,還點上固定膠。
機板後端焊點太難作業,想拔下也不行。兩條溫度感知線都用焊的,
也可能是這樣,服務站才會沒有單賣感知器。而後續因為控制盒要整個拆下嫌麻煩,
才直接從中間剪斷測試。剪斷後量完不知所以然有重接上還是一樣。

由vedncv大大那篇提示(之前也有找到,但還不沒有查覺到是否是感知器問題.)
故做了以上測試,但做完機子也好了,真的好的有點不知所措。
現在只好把狀況好的阻值及其電壓都記下,順便再買一顆10k感知器備用。
到時若有問題再用這數據或備用的接上去試。這幾天先觀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應該是說這篇吧,https://bbs.pigoo.com/thread-42454-1-1.html
之前冰箱故障時有參考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895-1-1.html
應該這篇才對

經驗上遇到各廠牌設計都不同代碼不同
這定頻代碼不多感應也就那幾樣
開機沒多久就跳代碼還是吹沒多久
大概都是偵測到溫度感應問題,一般都蒸發器感溫阻值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