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代聖企業30W學習檯燈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1-10-09):
代聖企業30W學習檯燈不過電維修實例

1.銘牌

2.拆開檢視機板即發現保險絲燒斷、大濾波電容爆開*1

3.先拆下故障零件,再細部量測發現D1整流二極體1N4007(400V/1A)短路是為元凶

4.更換完故障零件後檢測OK

5.檯燈完修重現光明

補充內容 (2021-10-12 03:40 PM):
更正
整流二極體1N4007(峰值耐壓1000V/1A)

网友A:
請問,整流二極體1N4007(峰值耐壓1000V/1A),拆下來測量與在板子上測量,結果一樣嗎?不知板子上的電路會不會造成不同影響。另外,有需要用到1000v的耐壓,如果用400v不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整流二極體1N4007(峰值耐壓1000V/1A),拆下來測量與在板子上測量,結果一樣嗎?不知板子上的電路會不 ...

整流二極體1N4007是單向導通,
樓主測量為短路,
表示雙向導通,
基本上就可以先請下來了,
至於耐壓的問題,
這個參考電解電容最直觀,
耐壓愈高,
零件愈大顆(同容值),
樓主應該是手邊有1000V/1A的二極體,
板子空間又塞的下,
就裝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整流二極體1N4007(峰值耐壓1000V/1A),拆下來測量與在板子上測量,結果一樣嗎?不知板子上的電路會不 ...

1. 整流二極體1N4007(峰值耐壓1000V/1A),拆下來測量與在板子上測量,結果一樣嗎?

2. 需要用到1000v的耐壓,如果用400v不夠嗎?

看使用的地方來決定 但通常是線路上先測量 有疑慮就會焊下測量 ~ (原因如果你對電路 電子元件 有概念 你自然會明白)

2. 為什麼 ? 你會想使用 400V ?  你手邊没有該元件  ?

原則上 電路是經過設計的 為什麼 ? 原設計者要使用 1000V 而不是 400V 呢?

電路上的元件 除了可以正常運作  也關乎成本 基本上其 安全系 可能已在上限值 ! (黑心的不算在內)
你覺得有哪家 電路設計 可以不計成本   原本可用 400V 耐壓 的卻使用 1000V 的 ?
但其實也不止 僅僅這些考量 還有其他因素 ! 太深入就不談了~

基本原則 能用原來規格 為首選 除非你會 計算 該電路的 電壓 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