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32吋電視 畫面一直不斷的停頓

楼主(2021-10-10):
此電視是接MOD 機上盒
畫面每幾秒就停頓一下 , 但聲音正常,有懷疑是機上盒的關係
但進入 設定畫面  也是一樣,移到每個設定項目 也是停頓一下
電視訊號 沒問題,別台電視收看都正常
想請教可能是哪裡出問題 ?

補充內容 (2021-10-10 10:23 AM):
已排除是訊號的問題 ,不必找中華電信!   問題應該是在電視上

网友:
有問題應該叫中華電信服務詢問派單 工程師會到府察看 這是你的權利吧

网友A:
看看電視的設定,有沒有[動態補償]選項,有此功能請關閉。
或是換一條 HDMI 線。

网友:
MOD 機上盒  沒使用經驗
我家就一般寬頻第四台機上盒說說  遇過相似情況
處理方式: ID 認證卡片/智慧卡  上類似SIM卡鍍金觸點  使用酒精重新擦拭清潔

卡片讀ˊ取問題  不一定就只有認證問題  有時就有很像解碼不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電視的設定,有沒有[動態補償]選項,有此功能請關閉。
或是換一條 HDMI 線。 ...

應該跟外來訊號無關,設定畫面裡面就會lag

网友:
面板異常機會高!

网友:
面板壞了

网友:
有畫面,可是會 lag 脫影,應該是面板的 VGH 與 VGL 的電壓一個正常、另一個異常

楼主:
面板壞不是會沒畫面  或是顯示異常
可是我的都正常

网友:
跳動停頓  或是疊影 也是面板故障的一種 你說畫面每幾秒就停頓一下 基本上可以排除 金手指不潔的問題了
個人淺見  就是面板壞了  而且國際牌這種畫面每幾秒就停頓一下 也遇過幾台 都ˋ是面板壞掉  祝好運

网友:
有試過電視的 回覆原廠設定 選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