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TH-L37B12W 無待機燈(電源板0647D故障)

楼主(2021-10-10):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關機待機燈沒了,三年前是高壓板壞了,這次看來是電源出問題,趕緊找找前輩們修機實例,
幸運的找到Ricky大的分享( https://reurl.cc/emD0Nb ),畢竟自己是業餘的,就直接從蕭特基二極體下手。
電表一量蕭特基二極體右側,中了0歐
拆下後再量一次右側,還是0歐
量左側則是正常,現象和Ricky大的分享一樣是MBR20H60CT右側壞掉
在x皮找不到MBR20H60CT轉向x天搜尋,沒想到也是一波三折
第一個賣家,單價20運費40,心想太陽這麼大花60不用到處跑也是挺划算的,看看賣家標示庫存大於99,不多想直接付錢結標,沒想到賣家也是秒速退單,只回2個字,沒貨 ,付出去的錢就這樣卡在支付連裡還損失轉帳手續費,
再找第二個賣家,有了前車之鑑先問一下有無貨,老闆直接回不夠本請找別人買貼心的給了一個連結,結果是連結第一個賣家,吐血,原本x天有199免運我還想買點其他東西湊199,既然老闆已表明那就不好意思再麻煩人家
再找第三個賣家,這賣家表明要到10/11~10/12才能出貨,殘念
老婆看電視擺桌上三四天了仍不收,淡淡的說老電視零件老電子材料行也許有,對齁,趕緊打給彰化市大山問有沒有MBR20H60CT,老闆聽後回覆電源用的嘛沒有MBR20H60CT有STPS30H100CT要不要,果然是老先覺一聽立馬給了對策,再上谷歌確認條件,逆向60V變100V,順向電流10A變15A,應該可代用,而且也沒其他辦法了,只能姑且一試,火速取貨
新品包裝精美可防氧化,讚
沒想到連電磁爐諧振電容0.4UF1000V都有,一起買了
上機前先測一下,先量左側
再量右側
上機後
送電,待機燈有了
開機OK
但用STPS30H100CT取代MBR20H60CT會不會有問題啊??心裡老是毛毛的

楼主:
奇怪,文最後怎會重複2張相片,該如何清掉??

网友A:
用STPS30H100CT取代MBR20H60CT會不會有問題啊??

ans: 有問題, 新料件規格更好,
下次要壞, 得等更久的時間,
想換新電視, 得繼續等等等

最後重複兩張照片,
是否有重複上傳檔案, 卻沒有點選插入圖片?

网友:
對啊!耐電流更大,電電壓更高,所以可以用更久,不過如果再壞就表示有超過規格電流通過,有可能會多壞一些零件.

网友:
圖片違規出現檔名,太多直式的不利閱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PS30H100CT取代MBR20H60CT會不會有問題啊??

ans: 有問題, 新料件規格更好,

的確是多了2張,但想刪卻刪不掉,不知怎麼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多了2張,但想刪卻刪不掉,不知怎麼做

上傳的檔案, 如果有多的,
除非整篇放棄不貼, 不然是沒法刪除單一檔案,
只能全部點選插入, 讓它不要在版面上出現檔名,

另外, 就如楊大俠所說,
盡量不要貼直拍的照片, 避免閱讀困難,

网友:
第一家賣家差評你沒看就下標喔  幾年前踩過雷對其印象深刻 第二家賣家是有名好評的賣家 但他有最低消費限制 網頁上有說明啊  第三家賣家是對岸出貨的 大陸有十一長假問題  這零件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 也都可以代用 是很好找的基本材料

网友:
哈哈~這3家我也知道

第一家我盡量不跟他買,寄錯東西時跟他說,他回你態度都不太好

第二家賣的品質都蠻好的,只是有些零件小貴,但我還是大多找他買

第三家差不多要等7天才會收到貨

另外你換上去的零件規格比之前好,放心代用

网友B:
第一家差評+1~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381-1-1.html
事件在此~
火大到極點~
傳一個正屏的程序而已~?
又不是我自己燒錯的或弄壞的~
還說無法接受~退貨給他~
已經失去信用了~
誰知道寄去會不會收到錢~

五年前了~
實在是印象深刻~
都還記得~

板上的大大~
不少人也是受害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家差評+1~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381-1-1.html
事件在此~

這樣的賣家收貨後,有可能再賣給其他人?
露天都沒有退貨機制嗎?(保障買家)

网友:
感謝分享你心路歷程..一坡三折.最終還是完成了~

网友C:
最近我的國際牌32吋電視也是出問題,本來好好的,後來就故障了,我也把電路板上的小的電解電容器,都換了,這顆二極體對也換新了,狀況是電源指示燈會慢閃,不知道何原因!! 目前找資料中!!
電路板也是 0647D ,,,請大家幫幫忙!! 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的國際牌32吋電視也是出問題,本來好好的,後來就故障了,我也把電路板上的小的電解電容器,都換了,這顆 ...

LED背光電視第一個要查的就是背光
國際牌閃一下也幾乎都是背光S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背光電視第一個要查的就是背光
國際牌閃一下也幾乎都是背光SOS

目前確定是 電源板出問題,因為送電時電源紅色指示燈會閃動,電源板子的變壓器會有 瘩 瘩 的聲音和指示燈同步...

板子上的IC 是
FP131  電流保護IC
L6598D 電壓驅動控制
1653A PFC控制

小電容的容量都足夠 ESR 都在1.6歐姆

网友:
還好沒找第三家買,要不然有可能等到瘋掉.............

第二家其實還ok,只是要照他的賣場規則走,比如這顆標題寫70元5顆,就不要問他1顆可以買嗎?

有些賣家很有個性,我還遇過問第二個問題就被罵了,回答說 問題就不能一次問完嗎?

很有原則的賣家有的是很龜毛,只要照其規則買賣其實很nice,所以對不熟的賣家我先看評價與出貨天數,交貨期太多天、負評太多或是會在評價跟客戶嗆聲的一律拒絕交易。

另外,露天拍賣最好用電腦來瀏覽拍賣網頁,手機版或露天app顯示的資訊少很多(EX:拍賣布告欄看不到),很容易對商品產生誤操作或誤解或是不知道賣場的規定,連手機瀏覽器切換成電腦版都無法顯示真正的電腦版,這部分露天真的沒做好。

网友C:
電路圖找到了,感謝網友 ERIC 周 ,後續要繼續努力找問題!!
資料太大需要的網友請聯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文最後怎會重複2張相片,該如何清掉??

最下方兩張照片已刪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找到了,感謝網友 ERIC 周 ,後續要繼續努力找問題!!
資料太大需要的網友請聯絡我!!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wish 大:
   抱歉立刻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 大:
   抱歉立刻改正!!

謝謝antlu 配合

楼主:
連電路圖都有,太神了,贊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電路圖都有,太神了,贊一個!

這是 eric 周網友幫忙找的!!

网友C:
請問如何判斷 PWM IC 故障或是失能?  電路圖我已經拿到了,相關零件也檢查了,小的電解電容器也更換了,但是 5V SB 輸出就3.8~4.X 飄動,手頭沒有STR W6252 ....    煩請高手隔空診斷!!  感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判斷 PWM IC 故障或是失能?  電路圖我已經拿到了,相關零件也檢查了,小的電解電容器也更換了,但是 5 ...

1. IC3 型號應該是 STR-W6252D 才對吧?
2. C19 10uF 拆下來測量,容值是否正確?或是直接換顆新品試試看。
3. R52 拆下來測量阻值是否正確?

感覺 STR-W6252D 應該沒壞.........

也有可能是 5V 待機電源負載電流太大激發保護,可試著斷開部分 5V STBY 負載試試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判斷 PWM IC 故障或是失能?  電路圖我已經拿到了,相關零件也檢查了,小的電解電容器也更換了,但是 5 ...

VSB的光耦和431有先試換過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 IC3 型號應該是 STR-W6252D 才對吧?
2. C19 10uF 拆下來測量,容值是否正確?或是直接換顆新品試試看 ...

YSC大:
    電容器的C19 換新了,這次發現他的ESR 和容值都很正常,換新的容量有加大,上次三太子ESR超過1,就把容量加大,我也是!!
IC3 STR-W6252D 沒錯
R52 我還沒拆下來量,板子上量測電阻很小,色碼[橙綠銀金黑] 不知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VSB的光耦和431有先試換過嗎?

感謝您,我換看看!!
這次算是踢到鐵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YSC大:
    電容器的C19 換新了,這次發現他的ESR 和容值都很正常,換新的容量有加大,上次三太子ESR超過1, ...

電阻色碼的問題我記得以前在版上說過好幾次了,以你的例子是橙綠銀金黑,黑色先不用看,你就先用四碼電阻解讀橙綠銀金阻值,也就是0.35Ω 5%誤差,那最後一環的黑色是什麼?黑色表示是無感電阻,那第五環還有沒有別的顏色?有!我至少看過綠色,如果是綠色則表示是該電阻的溫度系數,我印象中就沒有再看過其它四碼電阻印成五碼表示的了,不過我印象中沒看過並不代表就是沒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電阻色碼的問題我記得以前在版上說過好幾次了,以你的例子是橙綠銀金黑,黑色先不用看,你就先用四碼電阻 ...

感恩WISH 大百忙之中為小弟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恩WISH 大百忙之中為小弟解惑!!

阿乾兄客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SB的光耦和431有先試換過嗎?

benson1206大:
   感謝您的建議!! 我把 TL431 更換之後,5V ST 輸出正常了!! 很不幸的是 剛剛上機測試 可以正常了,好景不常,我原來的問題是 主電路板(AV 輸入控制)故障,網路買了一個主電路板,因為交換板子動作導致 電源板故障出現 電源指示燈紅燈閃爍的問題.
. 剛剛修好電源板 裝上去時正常(網路買的主機板) ----測試時間不到一分鐘
. 換上我更換電容的 原來故障電路板,紅燈閃爍
. 換回網路買的電路板,正常  ----測試時間不到一分鐘
. 把整個蓋板裝回去 ----- 送電,異常!! 紅燈閃爍
...  目前繼續摸索  5V SB 輸出正常5V.

网友G:
引用 网友C:
benson1206大:
   感謝您的建議!! 我把 TL431 更換之後,5V ST 輸出正常了!! 很不幸的是 剛剛上機測試 可 ...

那就要再確定二次開機的主電壓穩不穩?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要再確定二次開機的主電壓穩不穩?

現在又打回原點,STR W6252 的供應電源又不斷跳動(9~13V)跳動 5V SB又回到3.X~4.X V 跳動,等待 STR  W6252買來再測試了!!

网友:
https://s10274chen.pixnet.net/blog/post/246376487 這裡有維修經驗一併提供參考!!
STR W6252 VCC 電壓為 16V

网友C:
5V恢復了!!
Pin腳7的一個跳線電阻0歐姆電阻變成了4K歐姆

我先用10R 代替試驗結果5V出來了!!

換上一個1.8R電阻

準備再上機!! 繼續努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V恢復了!!
Pin腳7的一個跳線電阻0歐姆電阻變成了4K歐姆

跳線電阻用ok線直接短路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跳線電阻用ok線直接短路就好啦。

YSC 大:
   感謝提醒!! 聽說這跳線電阻有保護功能,所以我就用手頭最小的電阻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