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華碩B85M-K BIOS

楼主(2021-10-10):
小弟有兩張華碩B85M-K 原本都是好的 想說來更新BIOS(用編程器) 把一張的ROM拆下來燒錄
華碩的BIOS檔案也有修改過 燒錄進去再裝回去主機板就不開機了 然後把另一張好的ROM拆下來讀取出來在燒錄原本那張
一樣也不開機 求助BIOS檔案!

网友A:
官網的不能用 測試時電池有裝回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不能用 測試時電池有裝回去嗎

有的 一樣不啟動
另外正常的ROM拔至那張因為用編程器刷過不開機的那張版子 能正常起動

网友B:
會不會就那麼剛好 ROM 透逗,燒進去有問題

燒錄完,再讀出來比對看看,或是使用軟體的校驗,

不過燒錄完通常會自動校驗

你是用 ch341a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就那麼剛好 ROM 透逗,燒進去有問題

燒錄完,再讀出來比對看看,或是使用軟體的校驗,

我換華邦的燒錄進去 就是不開機 但能燒錄進去並且校驗完成
原本的ROM是GIGADEVICE 但不論怎樣 燒錄進去 就是校驗沒法完成
也有換MinPro100E燒錄 還是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就那麼剛好 ROM 透逗,燒進去有問題

燒錄完,再讀出來比對看看,或是使用軟體的校驗,

對 是的 CH34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