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21e 電源線問題

楼主(2021-10-10):
各位先進好:

今日 ux21e    A電源接頭有亮綠燈,但接上筆電,卻不會充電,換另一B電源線確ok,所以筆電是沒壞的,那A電源線有可能哪裡壞掉?

网友:
考倒我了

网友:
DC接頭的線  仔細搖搖看

楼主:
燈有亮 但不開機。

應該不是線接觸

网友:
不用糾結了,用電表量一下線的2端 或是 把A電源線前、後2頭切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有亮 但不開機。

應該不是線接觸

如樓上說的  量吧
思考是好的  不去驗證就是亂猜無益地

网友:
  兩部電供皆同規格的嗎?

  原廠標稱輸出 DC 19V 2.37A 5W.

  試試 分別量測空載電壓 是否都接近 標稱電壓值.

  或許其一有異常.

楼主:
拆開後 發現有一條線斷了 重新焊接以正常 了

感謝各位先進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開後 發現有一條線斷了 重新焊接以正常 了

感謝各位先進指點

能提供故障點照片嗎?
方便後進遇到相同問題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故障點照片嗎?
方便後進遇到相同問題參考??

抱歉 已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