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電路板上三防漆無法查錯

楼主(2021-10-10):
因為三洋市內電話機tel-839撥號會先顯示17908
然後撥號失敗及無法掛斷等問題
想說拆開來練練看
正面很簡單但背面一翻過來就傻眼
東西密集之外就是上了三防漆
想測電路都不能了
大家維修遇到會用清洗劑去把漆全洗掉嗎?
用哪個牌子或成份的呢?

网友:
只知道探棒針一點,轉一轉也可以量測,

网友:
這種類似當機的故障,
把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搞不好就修好了,

想量測的地方, 用刮刀稍微刮一下,
就可以把接點刮出, 不需大費周章把漆全去掉

网友:
漆基本上是環氧樹脂  一般就是強鹼 (氫氧化鈉 片鹼) 去漆

可是 這樣處理下去 PCB 防焊漆 跟著脫落
時間/化學控制沒抓好  玻纖基板的樹脂層也會被咬下露出玻纖織紋

這種維修用途去三防漆  只能刀片刮除
如果工業界大概是如PCB 上看到雷射雕刻PCBA追蹤條碼

网友:
17908 是大陸 IP 電話的字頭之一,台灣不適用,在台灣加了17908撥號會失敗,這個請檢查設定,關閉 IP 電話字頭功能。 設定方式請參考說明書。

電話機如果受潮,造成電路漏電,OFF-HOOK 電路上的電晶體 B 極因較為敏感,可能會造成電晶體經常部分導通,無法完全關閉,因而常有無法掛斷現象,可檢查相關部分。上防潮漆就是要預防此種情況,如受潮嚴重時可能滲入電路板內造成不好處理的情況。

楼主:
我剛剛故了一些動作
但不確定有沒有關係現在恢復正常了

因為我是把電話拔掉拿到房間裝3個3號電池測試的
所以我想說hook沒有反應(正常來說按了會清除輸入的電話號碼等)是有問題
現在想想也有可能是沒受到電話線供電的關係

我做了
1.把2個1000uf的主濾波電容解來量容量沒問題
2.刮了一些mosfet的腳用二極管檔量
有700多的跟1500以上的值
好像也還行
3.hook重新上錫後按壓前後的量通斷似乎也有作用
我想說好像很難刮乾淨, 就直接掛錫去融, 熱量高到一個臨界那層透明漆就會裂解或是化掉
且似乎不會像熔pvc或壓克力那樣會殘留烙鐵頭
4.按鍵板清一清
5.17908的前置我昨天拔電池裝電池反覆試都清不掉
設定頁裡也看不出有相關的東西(可能要找出說明書)
電容拔掉放電等動作後發現它就不見了
還是說如果它電容沒有給洩放電阻的話它會讓設定記這麼久?

剛剛想說17908不見了
說不定可以了就接回去電話線看看
沒想到真的正常了
謝謝大家~~

ps.還好不是壞mos管, 不然它電路板上面也沒標示, 管上的絲印不知道是不是漆的關係用顯微鏡也難以識別了, 還真不知道怎麼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故了一些動作
但不確定有沒有關係現在恢復正常了

https://www.htt.com.tw/upload/filedata/20180716175640_file.pdf
說明書這邊有, 快下載備份吧,

昨天本來想上傳, 但檔案太大,
得分片壓縮, 就懶了,